再次生成hex文件后 Proteus单片机仿真不出结果

楼主(2020-06-12):
之前将keil3中生成的hex文件导入单片机后可以正常仿真出结果。今天想重新仿真,在keil中新建工程,复制之前的程序,(程序没有改动过)再次生成的hex文件在protues单片机里仿真,不出结果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?感谢您。

网友A:
主要是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,没有改程序不一定生成的hex就一致

网友B:
原因不明,语法没错,都能生成HEX,另外proteus也有BUG,和实物不一定一样,实物正常,proteus不能实现,反之也有的。

网友C:
可能程序不对或者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