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,除了JTAG,有其他方式下载程序吗

楼主(2020-06-12):
TMS320F2812,除了JTAG,有其他方式下载程序吗,学生党,想自己画板子,不想买仿真器,贵

网友A:
下载器有很多j_link某宝也就100来块钱吧,还有st_link更便宜,都很方便啊,实在不想买仿真器,可以用串口线下载程序

网友B(2023-05-15):
引用 网友A:
下载器有很多j_link某宝也就100来块钱吧,还有st_link更便宜,都很方便啊,实在不想买仿真器,可以用串口线 ...

st_link怎么给f2812下载程序

网友C:
通过串口 写固件升级bootloader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下载器有很多j_link某宝也就100来块钱吧,还有st_link更便宜,都很方便啊,实在不想买仿真器,可以用串口线 ...

不要看见JTAG就喊什么jlink,不同器件的仿真器并不通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