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设计一个四按键控制的数字时钟Proteus仿真汇编程序

楼主(2020-06-12):
编写了一个控制程序,实现数码管上显示时-分-秒,通过按键可以设置时钟初始值。
1.proteus中电路图
2.代码
见附件
3.仿真
按键功能说明:
数码管初始状态为全零,当按下开关0,数字时钟开始计时,当按下开关1,数字时钟清零,当按下开关2,数字时钟的分加一,当按下开关3,数字时钟的分减一。

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完整文档下载(word格式 可编辑):

;//数码管显示01234569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;AJMP START
                ;ORG 0030H
;START:  MOV SP,#40H
;S1: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1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2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F9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4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A4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8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B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1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99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2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92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4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82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8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9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SJMP S1
;DELAY:  MOV R7,#20H
;DA1:        MOV R6,#10
;DA2:        DJNZ R6,DA2
                ;DJNZ R7,DA1
                ;RET

;//数码管显示00-00-00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;AJMP START
                ;ORG 0030H
;START:  MOV SP,#40H
;S1: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1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2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4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8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1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2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4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8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C0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SJMP S1
;DELAY:  MOV R7,#20H
;DA1:        MOV R6,#10
;DA2:        DJNZ R6,DA2
                ;DJNZ R7,DA1
                ;RET
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;MOV A,#0
                ;MOV R0,A
                ;MOV R1,A
                ;MOV R2,A
                ;AJMP MAIN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BH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入口
                ;AJMP INT_T0
                ;ORG 0100H
;MAIN:        MOV SP,#40H
                ;MOV TMOD,#01H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        ;MOV TL0,#78H        //写入初值
                ;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;SETB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
                ;SETB ET0
                ;SETB TR0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;HERE:        LJMP HERE
                ;ORG 0200H
;INT_T0:        MOV A,#0
                ;INC R0
                ;CJNE R0,#100,MOVEON        //不等跳转
                ;MOV R0,A
                ;INC R1
                ;CJNE R1,#60,MOVEON
                ;MOV R1,A
                ;INC R2
;MOVEON:        MOV TL0,#78H
                ;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;RETI
;DELAY:  MOV R7,#10H
;DA1:        MOV R6,#10
;DA2:        DJNZ R6,DA2
                ;DJNZ R7,DA1
                ;RET
;TABLE:        DB 0C0H,0F9H,0A4H,0B0H,99H
                ;DB 92H,82H,0F8H,80H,90H
                ;END

;//定时器设计时钟10MS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;MOV A,#0
                ;MOV R0,A
                ;MOV R1,A
                ;MOV R2,A
                ;AJMP MAIN
                ;ORG 000BH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入口
                ;AJMP INT_T0
                ;ORG 0100H

;MAIN:        MOV SP,#40H
                ;MOV TMOD,#01H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        ;MOV TL0,#78H        //写入初值
                ;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;SETB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
                ;SETB ET0
                ;SETB TR0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
;HERE: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     ;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;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
                ;;MOV R3,A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查表
                ;MOV DPTR,#TABLE        //秒的十位查表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40H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的个位查表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8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2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A,R1
                ;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;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                ;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8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;MOV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10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4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A,R2
                ;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;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                ;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1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MOV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;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;MOV P2,#02H
                ;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;LCALL DELAY

                ;LJMP HERE

                ;ORG 0200H
;INT_T0:        PUSH ACC
                ;MOV A,#0
                ;INC R0
                ;CJNE R0,#100,MOVEON        //不等跳转
                ;MOV R0,A
                ;INC R1
                ;CJNE R1,#60,MOVEON
                ;MOV R1,A
                ;INC R2

;MOVEON:        MOV TL0,#78H
                ;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;POP ACC
                ;RETI

;DELAY:  MOV R7,#10H
;DA1:        MOV R6,#10
;DA2:        DJNZ R6,DA2
                ;DJNZ R7,DA1
                ;RET
;TABLE:        DB 0C0H,0F9H,0A4H,0B0H,99H
                ;DB 92H,82H,0F8H,80H,90H
                ;END

//按键控制的时钟
                K0 EQU P3.0
                K1 EQU P3.1
                K2 EQU P3.2
                K3 EQU P3.3
        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MOV A,#0
        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        MOV R1,A
     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     MOV R4,A
                AJMP MAIN
                ORG 000BH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入口
                AJMP INT_T0
                ORG 0100H
MAIN:        MOV SP,#40H
                MOV TMOD,#01H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        MOV TL0,#78H        //写入初值
                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SETB 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
                SETB ET0
START:        PUSH ACC
                MOV A,#0FFH
                MOV P3,A
                POP ACC
HERE:

        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     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   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LE        //秒的十位查表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40H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的个位查表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80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20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A,R1
                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   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8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A,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10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4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#0BFH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A,R2
                MOV B,#10
                DIV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中为商,B为余数
   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1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MOV A,B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2,#02H
        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        JNB K0,KEY0
                JNB K1,KEY1
                JNB K2,KEY2
                JNB K3,KEY3
                LJMP HERE

KEY0:        LCALL DELAY10
        JNB        K0,$
                MOV R0,#0
                MOV R1,#0
                MOV R2,#0
                CLR TR0
                MOV TL0,#78H
                MOV TH0,#0ECH
                AJMP START
KEY1:        LCALL DELAY10
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K1,$
                SETB TR0
                AJMP START
KEY2:        LCALL DELAY10
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K2,$
                INC R2
                AJMP START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