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智能路灯控制系统(proteus仿真+keil源程序+原理图)

楼主(2020-06-12):
用于学习的一个智能路灯控制系统,功能还是比较全的。有自行设置工作时间段,人体车辆红外检测,光照阈值的光敏检测,手动自动控制路灯亮灭。

LCD1602显示
DS1302系统时间
按键设定系统时间、工作时间、光照阈值(默认开始时间为16点,结束时间为5点)
工作时间内路灯点亮,凌晨12点后路灯关闭,有人或车通过是,路灯点亮10s
非工作时间光照强度低于阈值,路灯点亮
状态检测,路灯应亮未亮,声光报警(通过检测LED串联电阻的电压值,当有电压值时,证明线路正常,无电压值时,线路故障)
手动和自动模式可通过按键自己手动切换,手动模式下由开关控制路灯亮灭。(自动模式不再执行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定义头文件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 "ds1302.h"
/******类型重定义************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/******引脚定义***************/
sbit key_1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4个按键
sbit key_2 = P1^1;
sbit key_3 = P1^2;
sbit key_4 = P1^3;
sbit key_5=P3^0;//手动/自动模式切换
sbit key_6=P3^1;//手动模式路灯开关

sbit led_1 = P1^4;
sbit Beep = 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声光报警
sbit AD_clk = 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ADC0832
sbit AD_do = P3^5;
sbit AD_di = P3^5;
sbit AD_cs = P3^6;
sbit red_sr = 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检测

/******定义变量***************/
char hour,min,se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小时、分钟、秒变量
char time;
char work_time_Start = 16,work_time_End = 5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起始、结束时间
bit light_flag;
uchar l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光照强度
uchar light_limi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光照阈值
uchar Data;
/******声明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void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void Read_time();
void set_work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工作时间
void set_limit_ligh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光照阈值
void wor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状态
void set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时间
void delay10ms(int d);
void InitTimer0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uchar AD(bit Channe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0832程序

void kongzhi()
{
        if(key_6==0)
{
        led_1=1;
}
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1=0;
        }
}

void qiehaun()
{
        if(key_5==0)
{
        kongzhi();
}
else
        {
        work();
//                if(red_sr==1)
//        {
//        led_1=1;
//        }
//        if(red_sr==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led_1=0;
//        }
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Beep = led_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光报警,LED关闭
        InitTimer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   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
                set_work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工作时间
                set_limit_ligh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光照阈值
                set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light = AD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ADC0832数值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qiehaun();
//                wor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状态
        }
}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ount;
    TH0 = 0x0D8;
    TL0 = 0x0F0;
        count ++;
        if(count>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 ++;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}
        //add your code here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nitTimer0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T0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Timer0(void)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0D8;
    TL0 = 0x0F0;
    EA = 0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work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工作状态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ork()
{
        Read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时间
        if(work_time_End!=0 && work_time_Start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时间已设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hour >= work_time_Star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时间大于起始时间,如起始时间为19:00,当前时间为21:00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= AD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点亮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 < 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未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光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hour < work_time_End)         //当前时间小于结束时间,如结束时间为06:00,当前时间为04:00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d_s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到人或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标志置1,开始T0定时器计时,点亮LED,10s后LED标志清零,LED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_fla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标志置1,检测到人或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点亮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 > 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s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标志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时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= AD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 < 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未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光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1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 < light_lim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= AD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 < 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未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光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到Led点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1 = Beep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set_work_time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设定工作时间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work_time()
{
        if(key_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w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o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r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k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;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工作时间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r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work_time_Start%100/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work_time_Star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2按下,每按一次+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Start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ork_time_Start > 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Start = 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3按下,每按一次-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Start -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ork_time_Start<=work_time_End)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起始时间小于结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Start = work_time_E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4按下,输入下一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;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工作时间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o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p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work_time_End%100/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work_time_End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End +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ork_time_End > work_time_Start)                //禁止结束时间大于开始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End = work_time_Star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End -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ork_time_End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_time_E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set_limit_ligh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设定光照阈值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limit_light()
{
        if(key_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3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L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g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h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L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;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光照阈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light_limit%1000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light_limit%100/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0x30+light_limi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2按下,每按一次+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limit +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_limit > 2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limit = 2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3按下,每按一次-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limit -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_limit <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_limit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4按下,输入下一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read_time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转换时间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time()
{
        hour = (Time_1[2]/16)*10 + (Time_1[2]&0x0f);
        min = (Time_1[1]/16)*10 + (Time_1[1]&0x0f);
        sec = (Time_1[0]/16)*10 + (Time_1[0]&0x0f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界面显示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2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6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6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4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4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3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3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e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%100/1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%10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c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2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2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1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1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_1[0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_1[0]&0x0f)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c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当前光照强度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light/10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light%100/1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light%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elaym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ms级别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x)   //0.14ms误差 0us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<13; i++)
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10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延时时间10ms*d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ms(int 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d;c>0;c--)
        for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30;a>0;a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set_time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设置时间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time()
{
        char time_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一个时间变量
        char time_flag_1 = 0;
           if(key_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设置时间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1==0);
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年
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Time_1[6]/16;                //取出DS1302 年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 = (Time_1[6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for(;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2);  //显示坐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e);  //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flag>=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_flag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time_flag+'0');   //在lcd1602进行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1[6] = time_flag*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写入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;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3);  //显示坐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e);  //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光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flag_1>=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 = 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_flag_1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time_flag_1+'0');   //在lcd1602进行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1[6] += time_flag_1;        //时间写入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月
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Time_1[4]/16;                //取出DS1302 月的十位
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_1 = (Time_1[4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for(;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5);  //显示坐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e);  //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光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2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3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3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flag>=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_flag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time_flag+'0');   //在lcd1602进行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4 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4==0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1[4] = time_flag*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写入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1-11-19):
你好,有BOM吗

网友B(2022-01-14):
我看了一下,做得特别认真仔细,功能也非常丰富,谢谢了

网友C(2022-05-29):
很好,制作完美

网友D:
感谢老哥的分享

网友D:
设计有思路了,感谢老哥

网友E:
为什么我下载你的文件仿真时文本标注的汉字都是乱码,下载其他人的就不会乱码。

网友F(2023-02-21):
厉害,功能齐全,要是能加一个检测光强实现pwm调光就好了

网友G(2024-03-06):
内容很丰富,为我提供了思路

网友G:
这DS1302中的时间断电后不变是怎么实现的

网友H(2024-12-23):
我有个问题,这个设计他需要什么需要买的传感器或者控制模块之类的吗

网友I:
前些时候学校的红绿灯坏了,我用STC15F104W单片机做了一个,运行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