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口屏发给单片机的指令 各位大神 指点一下

楼主(2020-06-12):
EE B1 11 00 03 00 01 10 01 01 FF FC FF FF   这是大彩串口屏发给单片机的指令

该怎么写一下程序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亮灭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首先要了解这个设备的通讯协议,才能解析其中每个字节的含义。

嗯嗯  可以看懂了 可以正常通信 现在ds18b20的温度显示不出来了

网友C:
EE B1是指令头,FF FC FF FF是指令尾,每一条都一样。中间的要看是第几号画面中的第几号控件,是按下还是弹起等才能知道,自己查一下指令助手比问人快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用大彩串口屏的开发软件visualTFT里面的指令助手可以查出指令的定义,就知道哪一位数是有效数据了,单片机 ...

具体怎么判断呢 可否帮忙指导下

网友D:
根据通信协议单片机接收定长数据,以接收到的某位为控制标志

网友C:
用大彩串口屏的开发软件visualTFT里面的指令助手可以查出指令的定义,就知道哪一位数是有效数据了,单片机串口接收后判断有效数是0或1就可以控制led了。

网友E:
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,再判断,控制灯的亮和灭

网友B:
楼主首先要了解这个设备的通讯协议,才能解析其中每个字节的含义。

网友F:
这要对应看屏协议了,这一串数据是什么操作,每个数据是什么意思,对应解出来在加一个判断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