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安装失败failed to load module 'vsmdebug' 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

楼主(2020-06-12):
刚安装好可以用,但是过一会就用不了
failed to load module 'vsmdebug' please reinstall the product

网友A:
重新安装软件把,你试试是不是打开所有文件都有这个问题!如果是的话,请重新下载新文件安装把!

网友B(2021-11-25):
有没有Proteus 8的破解版,求求大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