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几十片太阳能电池并测试

楼主:
在隔壁论坛买的太阳能电池片,单价是0.20元,买50片送5片,所以10元一共买了55片。

尺寸是31×24mm,用其中1片做了如下实验:将它焊上两根引线并接到负载仪上,把电池片放在阳台上尽量让太阳光垂直照射表面,调整负载仪得到各档电流及电压的关系:

用Excel 2003绘制的负载特性图:

从负载特性图可以看出:输出电压为3V时,输出电流能达到1.5mA左右,2片并联可以达到3mA,能点亮一个LED灯。就算55片并联,也只能达到80+mA。
这个性能不知道能有什么用途?

网友A(2020-06-12):
真巧啊,前几天刚了解这种太阳能电池(因为感觉比普通的要好看),貌似叫非晶硅太阳能电池,适合弱光下使用,只是功率太小。。。给计算器或电子表用应该很合适吧。。。话说这价格真划算,那个宝上贵多了

网友B:
面积不算小了,功率较小,应该是弱光太阳能。弱光板好象有一个特点是在太阳下提升的电流不是非常大,但弱光下也有电流,试试太阳不照、室内照明灯下的情况是如何?
单晶硅好象太阳下电流大,室内几乎无电。
我也买过太阳能电池,多年来一直没有应用,太懒了还是什么

网友C:
隔壁哪个坛子?可以共享一下嘛?

网友D(2021-09-03):
电池+低功耗的场合还是很实用的,楼主在哪里入的。某一个宝上都几块钱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