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我这为什么出现警告?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...

楼主(2020-06-12)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timer.c...
linking...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SEGMENT: ?PR?MIAN?TIMER
*** WARNING L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
    SYMBOL:  MAIN
    MODULE:  C:\KEIL\C51\LIB\C51S.LIB (?C_INIT)
*** WARNING L2: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
    SYMBOL:  MAIN
    MODULE:  C:\KEIL\C51\LIB\C51S.LIB (?C_INIT)
    ADDRESS: 01DCH
Program Size: data=55.4 xdata=0 code=1069
"timer" - 0 Error(s), 3 Warning(s).

#include<reg51.h>

sbit led0=P1^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钟时亮,设置完毕灭
sbit led1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闹钟时亮,设置完毕灭
sbit led2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响时亮,响完灭
sbit buzzer=P1^3;                //闹钟

sbit hourp=P3^4;     //定义为hourp,功能是小时+,“因为要使用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因此P32P33不进行位定义”
sbit minp=P3^5;       //分钟+
sbit exit=P3^6;       //退出
sbit led3=P1^4;        //关闭闹钟的指示灯,亮表示闹钟允许
sbit enable=P3^7;      //闹钟开启关闭开关

bit hourpf,minpf,clockclose,close;

unsigned int msmiao,miao,fen,shi,alamfen,alamshi;

unsigned char lednum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    //0-9的断码
unsigned char ledwei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共阴极led数码管选通码
unsigned char time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和闹铃的数字存放的数组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unsigned int j;
   for(j=0;j<i;j++);
     {
            if(miao>=60)
  {
  miao=0;
  fen++;

  }
if (fen>=60)
  {
  fen=0;
  shi++;

  }
if(shi>=24)
{
shi=0;
}
  time[0]=lednum[shi/10];    //把小时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小时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段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1]=lednum[shi%10];          //把小时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小时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un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  time[2]=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横线符号放入time[2]中
  time[3]=lednum[fen/10];    //把分钟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分钟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4]=lednum[fen%10];    //把分钟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分钟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  time[5]=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横线的符号放入time[2]中
  time[6]=lednum[miao/10];    //把秒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秒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7]=lednum[miao%10];    //把秒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秒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
 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unsigned int m;
   for(m=0;m<8;m++);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0=time[m+k];
                 P2=ledwei[m]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
           }

}

void alam()
{
  if(shi==alamshi&&fen==alamfen&&clockclose==1&&close==1)
{
         buzzer=1;led2=1;
          display(0);
            if(exit==0)
                {
clockclose=0;buzzer=0;led2=0;

}
}
if((shi!=alamshi)||(fen!=alamfen))
{
   clockclose=1;
  }

}

void clockchange()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钟
{
  led0=1;
  while(exit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isplay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p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p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p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p==1&hourpf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p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m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minp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(0);
           if(minp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minpf=1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minp==1&minpf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inpf=0;
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
  led0=0;

   }

void alamclock() interrupt 2
{
led1=1;
    while(exit)
{
  display(8);
if(hourp==0)
{
  display(8);
if(hourp==0)
{
        hourpf=1;
         }
}
    if(hourp==1&hourpf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p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m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if(minp==0)
{
  display(8);
  if (minp==0)
   {
    minpf=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p==1&minpf==1)
{
minpf=0;
fen++;

}
                  if(enable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=1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time[8]=lednum[alamshi/10];    //把小时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小时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段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9]=lednum[alamshi%10];          //把小时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小时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un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  time[10]=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横线符号放入time[2]中
  time[11]=lednum[alamfen/10];    //把分钟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分钟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12]=lednum[alamfen/10];    //把分钟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分钟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  time[13]=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横线的符号放入time[2]中
  time[14]=lednum[miao/10];    //把秒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秒的十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0个元素
  time[15]=lednum[miao/10];    //把秒的十位数计算出来,并且把秒的个位数所对应的断码lednum[x]的值送给time数组中的第1个元素

  }

  }

led0=1;
}

void clockc()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时器1中断函数
{          msmiao++;
        if(msmiao>=36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ms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mian()
{
led0=0;           //初始化 设置灭
led1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设置灭
led2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 设置灭
buzzer=0;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不响
hourp=1;
minp=1;
exit=1;
clockclose=0;      //闹钟关闭的标志位
close=0;           //不允许使用闹钟

msmiao=0;
shi=23;
fen=59;
miao=58;
alamshi=0;
alamfen=0;

hourp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小时+被按下的标志位
minp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分钟+被按下时的标志位

EA=1;ET1=1;EX0=1;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,打开定时计数器1的中断,打开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
IT0=1;I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外部中断的出发方式为跳变出发
P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高定时器1的优先级

TH1=256-256;
TL1=256-256;
TMOD=0X20;
TR1=1;

while(1)
{

  display(0);
  alam();
}

}

网友A:
子程序没有被调用

网友B:
是程序定义了某个函数,而此函数未调用,即超出了MAIN调用的范围

网友C:
主函数名写错void mian(), 正确 void main()。不过这个程序写得非常差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