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09安装后老弹出,Out of system resources at某某,Workspace mana...

楼主(2020-06-12):
Altium designer09安装后老弹出,Out of system resources at某某,Workspace manager. DLL.Base Address. 电脑本身装了18的,也装过09的,系统是Win10

网友A:
旧版本未必能在新系统中正常安装或使用,这是人家常说的系统挑软件。用回 XP 或 Win 7 系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你的软件需要删除干净,另外你的软件最好安装不同的文件夹;我的电脑同时装了两个AD09、AD20都没有问题,只要不同时使用就好了。另外如果还是不能解决,你的AD09安装包需要找个新的安装包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