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使DAC0832输出锯齿波、三角波,并用示波器显示

楼主(2020-06-12):
仿真电路: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DAC_PORT P2 //如图,DAC0832连接端口

//两种波

#define W_TRI 0
#define W_SAW 1

#define PI 3.1415926f //圆周率

//简化类型符写法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;

sbit DAC_WR=P3^6; //DAC0832使能口
sbit DAC_CS=P1^7;

//全局变量
u8 mode;//模式:锯齿波,三角波
u16 freq;//频率
u8 time;//计次参数
u8 AM;//调幅

void Timer0Init(void);
void sys_init(void);
void tri_wave(u8 location);//三……
void saw_wave(u8 location);//锯……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00微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2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9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9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重载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}

void sys_init(void)//系统初始化
{
        time=0;
        DAC_WR=0;
        DAC_CS=0;
        DAC_PORT=0;
        mode=0;//默认输出三角波,mode=1;输出锯齿波
        freq=100;//默认频率100Hz
        AM=255;//最大幅度
}

void tri_wave(u8 location)//三……
{
        //为了简化,在单周期输出V字形
        u8 y;
        if(location<50)
                y=(50-location)*AM/5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y=(location-50)*AM/50;
        DAC_PORT=y;

}
void saw_wave(u8 location)//锯……
{
        DAC_PORT=location*AM/100;
        //用(100-location)也以变成反向锯齿
}

void Timer0Work() interrupt 1 //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    switch(mode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W_TRI:tri_wave((u8)((time*freq/100)%100)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_SAW:saw_wave((u8)((time*freq/100)%100))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time++;
        if(time>=100)//计数100次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sys_init()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其他波形参考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00216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