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这个使用IR2103的H桥驱动可以正常使用吗?

楼主(2020-06-12):
图1使用两个IR2103驱动一个H桥,U17光耦左侧直接连接单片机管脚驱动4个NMOS来正反转直流电机,现在G极是否需要增加接地电阻确保g不会误导通?那应该加多大的呢请问各位,2图是改了以后的

1

1

2

2

网友A:
G极可以增加接地电阻,一般几K到几十K。IR2103可以做电机正反转吗?我没用过IR2103,在我印象当中自举电容是要有一定的开关频率信号才能充放电的吧,如果驱动输入信号是静止的高低电平信号,上桥臂的MOS管能驱动吗?用过的高手解释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极可以增加接地电阻,一般几K到几十K。IR2103可以做电机正反转吗?我没用过IR2103,在我印象当中自举电容 ...

后来我把图改了一下,你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