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解析下单片机代码的意思?

楼主(2020-06-12):
unsigned int ADC_RESULT0=0;
unsigned int ADC_RESULT1=0;

unsigned int timer0_value=0;
unsigned int timer0_tick=0;
unsigned int LASER_SCC =0;
unsigned int SYSTEM_SCC = 0;
unsigned int Laser_timer=0;
unsigned int Laser_Cnt=0;
unsigned int NTC_timer=0;

unsigned int Bat_timer=0;这里的timer跟定时器有什么关系呢?

unsigned int LIMIT_SCC =0;
unsigned int Limit_timer=0;

unsigned int BatLevel_Now=0;
unsigned int BatLevel_Old=0;
unsigned int SCC=0;
unsigned int POWERDN_F=0;

unsigned int LASERON_TYPE=0;这是C51的TYPE用法吗?

unsigned int LOCK_F=1;
unsigned int Limit_F=0;

unsigned int WakeUp=0;

unsigned int Open_ADCResult=0;

unsigned int LaserON_buffer[9];
unsigned int LaserOFF_buffer[9];
请问这是定义数据类型吗?为什么定义了后面还赋值呢?谢谢!!!

网友A:
赋值是对该变量进行初始化

网友B:
无符号整型数组,不叫赋值,是含有9个元素。

网友C:
定义后面赋值,是给它应该初值,也就是上电初始化。这样就不用在主程序里写始化,因为等你写主程序时那么多变量容易漏了。当然如果变量不需要初值的就不用在定义时赋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