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位数码管单片机程序,个位数一直闪烁,求指导

楼主:
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char b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char i;
sbit key=P3^0;
sbit wei1=P2^0;
sbit wei2=P2^1;
void delay(int x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 (i=1;i<x;i++)
        for (j=1;j<600;j++);
}
void display(int tens,int ones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for(i=20;i>0;i--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ei1=0;
                wei2=1;
                P0=b[tens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2);
                wei1=1;
                wei2=0;
                P0=b[ones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void  main()
{
        int one=0,ten=0;
        P2=0x2f;

        while(key==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for(ten=0;ten>=0;ten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one=9;one>=0;one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ten,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2=0x8f;
                for(ten=0;ten>=0;ten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one=9;one>=0;one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ten,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2=0X2f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6-13):
闪烁是频率问题,频率问题调节延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闪烁是频率问题,频率问题调节延时。

两个灯延时一样,但是一个闪一个不闪

网友C:
楼主要找一个成熟程序参考。这main()函数基本结构都不对,自己凭想象胡乱写的根本玩不转。除了重新写根本没法改。

网友D:
主函数需要加while(1){

}

网友A:
你的这种数码管驱动代码,嵌套循环属不必,外层循环只一次可省,你说对不?送去显示的2位数一位为0,另一位为9-0变化,一位0不变的显示显然看不出多大变化,好似正常显示一样。把延时里面的嵌套循环量600调整到30试看显示是否有变化。

网友A: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wei=1,Xd=47;
        unsigned int Ys=47474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--Y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e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b[wei==1?Xd-Xd/10*10:Xd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wei>2)wei=1;//数码管动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=1474;//延时调节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E:
main函数有问题,再好好研究一下

网友A:
#include "reg52.h"
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,64}; //共阴0~F消隐减号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wei=1,Xd=47;
        unsigned int Ys=47474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--Y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e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smgduan[wei==1?Xd-Xd/10*10:Xd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wei>2)wei=1,++Xd;//数码管动态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d>99)X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=474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数码管型号末尾-AC

网友A:
2位数码管型号:7SEG-MPX2-C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