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基础红外循迹避障求助帖,避障有一步卡住了!

楼主(2020-06-12):
以下我的程序,我的问题是 当我的小车避障模块感应到了障碍物,他也不执行我的命令 继续行驶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intrins.h"
sbit IN1=P1^1;         //引脚定义
sbit IN2=P1^2;
sbit ENA=P2^6;
sbit IN3=P1^3;
sbit IN4=P1^4;
sbit ENB=P2^1;
sbit red_right=P0^3;
sbit red_left=P0^2;
sbit red_forehead=P0^1;
#define leftmoto_go IN1=1;IN2=0;
#define rightmoto_go IN3=1;IN4=0;
#define leftmoto_back IN1=0;IN2=1;
#define rightmoto_back IN3=0;IN4=1;
#define letfmoto_stop IN1=0,IN2=0;
#define rightmoto_stop IN3=0,IN4=0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u8 pwm_left_val=230;
u8 pwm_right_val=230;
u8 pwm_t;
void delay(u16 a)
{
  while(a--);
}

void forward()          //前进
{
leftmoto_go;rightmoto_go;
}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
{
  letfmoto_stop;rightmoto_stop;
}
void backward()          //后退
{
  leftmoto_back;rightmoto_back;
}
void right_turn()  //右转
{
leftmoto_go;rightmoto_back;
}void left_turn()         //左转
{
rightmoto_go;leftmoto_back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        //PWM调速
{
pwm_t++;
if(pwm_t==255)
{
  pwm_t=ENA=ENB=0;
}
if(pwm_left_val==pwm_t)
{
  ENA=1;
}
  if(pwm_right_val==pwm_t)
{
  ENB=1;
}
}
void main()
{
  TMOD|=0x02;
  TH0=250;
  TL0=250;
  TR0=1;
  ET0=1;
  EA=1;
  while(1)
  {
   if(red_right==0&&red_left==0&&red_forehead==1)         //没有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ward();
   }
   else if(red_right==1&&red_left==0&&red_forehead==1)   //右边检测到黑线,右转
   {
            right_turn();
   }
   else if(red_right==0&&red_left==1&&red_forehead==1)   //左边检测到黑线,左转
   {
             left_turn();
   }
   if(red_forehead==0)         //车头检测到障碍物,避障
   {
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  left_turn();
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  forward();
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right_turn();
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  forward();
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right_turn();
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if(red_right==0&&red_left==0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ward();
     }
   if(red_right==1&&red_left==0)
   {
            right_turn();
   }
   if(red_right==0&&red_left==1)
   {
             left_turn();
   }
           }

   }

  }
}

网友A:
未见测距代码,如何避障执行命令?

网友B:
采用debug 模式,看碰到故障物时,1)是否 程序进入 满足您的相应条件中
2)如已满足,看执行命令函数是否实施; 根据上述来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