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我看看,为啥我的定的时间不准,fen==2 时,时间太长了

楼主:
时间间隔不一样啊,请大神指教

网友A(2020-06-13):
兄弟,别光顶啊,帮我看看哪里出现问题了

网友B:
没晶振频率你怎么计时,或者说你的晶振频率是12,那你就更错了,因为晶振k都是最慢的。

网友C:
先用手表测一下==2分是否是4分多,如果是,则烧程序充默认用了内部RC(约5Mhz),你的晶振没起作用。
本来就要求数字的精度,测与实际时间的对比是必须的一步。我一般是把秒搞定,用一个long变量,累计几天秒,与手表对照,往往误差不到几秒。32768主晶振,不用高频晶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先用手表测一下==2分是否是4分多,如果是,则烧程序充默认用了内部RC(约5Mhz),你的晶振没起作用。
本来 ...

谢谢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