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单片机子程序的运行时间为什么算错了

楼主(2020-06-13):
MCS-51微控制器,外接晶振器频率为6MHz

DELAY: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2,#050H
AA1:        MOV         R3,#50H
AA2:        DJNZ        R3,AA2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        A,#00H
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2,AA1
                RET

我算的是AA2那一行2个机器周期,运行80次,然后A11那一行到DJNZ R2,A11四行运行80次,所以是一共需要(80*2+1+1+2)*80+1+2=13123个机器周期
然后1个时钟周期是1/6us,一个机器周期就是2us,
所以这段程序耗时26246us

我的思路是这样,但是师傅说我做错了,又不肯和我解释。。

楼主:
啊不要沉啊

网友A:
晶振错了,12MHZ晶振是:1个时钟周期是1/6us,一个机器周期就是2us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错了,12MHZ晶振是:1个时钟周期是1/6us,一个机器周期就是2us,

不是吧。。题目要求的晶振是6MHz,时钟周期是1/6us,一个机器周期是12个时钟周期就是12*1/6=2us。如果是12MHz,一个机器周期是1u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