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实现k1控制LED左移,k2控制LED右移,k3启动向右流水越来越快

楼主(2020-06-13):
实现k1控制LED左移,k2控制LED右移,k3启动向右流水越来越快(嗯一次块一次),k4控制向右流水越来越慢(嗯一次慢一次),为什么我这个代码会变成流水快慢快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#define led P2
sbit k1=P3^1;
sbit k2=P3^0;
sbit k3=P3^2;
sbit k4=P3^3;
extern m=1;g=50;     //定义全局变量m,g
void delay(u16 i)     //延迟函数
{
while(i--);
}

void LEDone()  //实现按一下k1左移功能
{
        if(led==0xff) //假如led全部不亮,就亮第一个灯,并实现左移第二灯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x7f;
        }
        led=_cror_(led,1);
  }

void LEDtwo()   //实现按一下k2右移功能
{
                if(led==0xff) //假如led全部不亮,就亮第一个灯,并实现右移第二灯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x7f;
        }
 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

}

void speed()        //变速函数
{
if(g>1)
{
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  //检查k3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//再次检查k3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 g=g-5;          //每按一次k3,g减小,从而实现按一次左移流水变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     //判断k3是否松开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4==0)           //检查k4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        //再次确认k4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m=m+5;         //每按一次k4,m增大,从而实现按一次右移流水变慢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;    //判断k4是否松开
        }
}

void LED_right()        //实现向右流水
{
        u8 i,a=0;
        while(1)
{
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//流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*m);      //实现变速(按一次k4,m值变大一次从而实现流水延迟时间越来越长,流水速度变慢)
      speed();           //调用变速函数,由k4控制越来越慢
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||k2==0)      //判断k1/k2是否按下
{
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  //消抖
    if(k1==0||k2==0)      //再次确认k1/k2是否按下
    { a=1;while(!k1||!k2);break; }  //如果按下k1/k2,跳出for循环
                }
  }
        if(a==1)break;   //跳出while循环,停止流水
        }
}

void LED_left()            //实现向左流水
{
        u8 i,a=0;
        while(1)
{
        if(g>1)
{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_cror_(led,1);
          delay(5000*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实现变速(由于下面speed函数调用改变g)(按一次k3,g值变小从而实现流水延迟时间越来越短,流水速度变快)
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||k2==0)          //判断k1/k2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delay(1000);
  if(k1==0||k2==0)
  {a=1;while(!k1||!k2);break;}     //如果按下k1/k2,跳出for循环,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k4==0)           //判断k4是否按下,实现从k3向左流水切换到k4向右流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{LED_right();}
        while(!k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peed();           //调用变速函数,改变g大小,从而改变延迟时间

         }
if(a==1)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出while循环,停止流水

}
}

}

void keypro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控制功能
{
        if(k1==0||k2==0||k3==0||k4==0)          //检查k1或者k2或者k3或者k4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 LEDone(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左移一位函数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 LEDtwo(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右移一位函数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 LED_left(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向左流水函数
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{ LED_right(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向右流水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||!k2||!k3||!k4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 while(1)
{
keypros();
}
}

网友A:
楼主写得太复杂,容易出错,给你改简单一些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#define led P2
sbit k1=P3^0;
sbit k2=P3^1;
sbit k3=P3^2;
sbit k4=P3^3;
u8  m=0,i;   //定义全局变量m,g
u16 n=0,g=10000;
bit j=0;
void keypros()   //按键控制功能
{
        if(!k1||!k2||!k3||!k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++;//消抖计数
                if(i>20 && j==0)//消抖+自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1)m=1;   //右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2)m=2;   //左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>2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-=1000;//加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<5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+=1000;//减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=0xfe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if(n==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r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pros(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写得太复杂,容易出错,给你改简单一些。

高手就是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