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VC液晶电视LT-43HS560型号屏幕抖动维修案例

楼主:
今天修一台客户从香港搬回来的JVC液晶电视,客服说前几天打雷,,,然后开机电视就出现画面抖动,,,接到电视机之后,我首先考虑到是屏幕Y的问题,下面进行维修过程,

第一步,拆下外壳,打开机盖,

第二步,将逻辑板送往屏幕两侧的排线,先拆边排线,开机观察屏幕图像,屏幕左边白屏,右边蓝屏,图像正常,,,做下记录,将左边逻辑板排线装回,右边排线拆除,插电开机,观察屏幕图像,白屏,蓝屏,图像抖动,,,根据现象可以知道是左边的Y供电异常造成。

第三步,拆下屏幕边框,打开发现屏幕二测没有Y 的TAB,,,应该是三星屏,Y的TAB集成到屏幕里边去了,现在只能从边板上进行断Y操作,,,

第四部,拆下左侧边板黑胶带,左侧边板第一TAB,,查阅资料后,,用风枪250度,3挡风,用牙签从TAB第一条线开始挑,挑完一条,测试一下,以此类推,,,一直到故障解除。。我将近挑了4mm,,,故障解除,,,最后用透明胶带,,剪一小段,贴到被挑起的TAB 里面,,,观察图像,没问题,,,装回,,测试1,,,,发现,,,屏幕下半部分,,图像很暗,,,考虑到背光灯坏了,,,拆下屏幕边框,,,除出屏幕,背光纸,,发现背光灯下侧2条灯带不亮,,,然后,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排除,测量发现,烧了一个led灯珠,,,在旧的灯带上拆了一个换上,装机测试。OK,灯带全亮了。小心翼翼的装回屏幕。测试,,完美。

好了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谢谢大家,第一次发贴,请大家多多关注,相互交流

下图为电视机实物图

电视机型号

网友A(2020-06-13):
学到了学到令,这就回家拆显示器去hhh

网友B:
不出声,就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