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子锁用的是一位数码管怎么改成8位数码管显示?求思路

楼主(2020-06-13)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intaj;
voiddelay(uint s)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uchar t;
       while(s--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for(t=0;t<120000;t++);
       }
}
void anxia()       //按键程序
  {
      uchar Tmp;
       P1=0x0f;
       delay(1);
       Tmp=P1^0x0f;
       switch(Tmp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case1: aj=0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2: aj=1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4: aj=2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8: aj=3;break;
              default:aj=16;
       }
       P1=0xf0;
       delay(1);
       Tmp=P1>>4^0x0f;
              switch(Tmp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case1: aj+=0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2: aj+=4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4: aj+=8;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8: aj+=12;break;
       }
   }
voidmain()
{
  uint mima[]={0,0,0,0,0,0}; //初始密码
  uint ls[6];
  uint lst[6];
  uint i=0,a,b,flog=0,f=0;
     P0=0x00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     if(P1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anxi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j<10)                 // 输入的是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[ i]=a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)           //密码输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mima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ls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!=b)//密码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//第二个led亮红灯报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79;//显示E err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[ 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b&&i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e;//第一个led亮绿灯报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39;//显示C correc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//延时还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=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if(aj==10)  //手动清除按键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ls[ i]=0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flog==1&&aj==11)//重置密码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ls[ 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xi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0!=0xf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[ i]=a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b;//第三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0==0xf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t[ i]=a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&&P0==0xf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ls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lst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[ i]=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39;//显示C correc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7;//第四个led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[ 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t[ 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//第二个led亮红灯报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79;//显示E err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!f);
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