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解答,这个是8路呼叫器Proteus仿真突然不能用了

楼主:
,各位大神好,本人菜鸟一个求解答:这个是8路呼叫器,昨天都可以进行仿真,今天打开就不可以仿真了,点击调试的时候就只显示一个8,怎么调开关都不变,可是昨天都可以仿真的,这是怎么回事啊,求大神们指点,谢谢

网友A(2020-06-13):
是不是文件已修改而原先的文件未备份引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文件已修改而原先的文件未备份引起

没有啊,我都是保存了才关闭的,后面我把电阻全部删了又可以了,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C:
hex文件是否添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