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1智能温控风扇源程序

楼主(2020-06-13):
#include<reg51.h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nclude<intrins.h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define uint unsugned i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dj=P1^0;//电机控制端接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DQ=P1^6;//温度传感器接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接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key1=P3^5;//设置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key2=P3^6;//温度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key3=P3^7;//温度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w1=P2^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w2=P2^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w3=P2^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it w4=P2^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共阴数码管选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char table[22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.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40,0x38,0x76,0x00,0xff,0x37}//'-',L,H,灭,全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wen_du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gao,di;//PW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shang,xia;//对比温度暂存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dang;//档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d1,d2,d3;//显示数据暂存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v(uint 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s;ms>0;ms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10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ds18B20延迟子函数(晶振12MHz)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_18B20(uint 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初始画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Init_DS18B20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//DQ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8);//稍做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0;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80);//精确延时大于48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1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DQ;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读一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ReadOneChar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0;//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//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ds18b20写一个字节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WriteOneChar(uchar 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ReadTemperature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100);//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9个)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ReadOneChar();//读取温度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ReadOneChar();//读取温度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_du=((b*256+a)>>4);//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display()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d1];delay(10);//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w1=1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16];delay(10);//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w2=1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d2];delay(10);//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w3=1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d3];delay(10);//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w4=1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 zi_keyscan()//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8;d2=shang/10;d3=shang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ang+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g>=100)shang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g<=10)shang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17;d2=xia/10;d3=xia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a>=95)xia=9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-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a<=0)xi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==0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zi_dong()//自动温控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dang;d2=wen_du/10;d3=wen_du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i_keyscan();//按键扫描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_du<xia){dj=0;dang=0;}//低于下限,风扇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wen_du>xia)&&(wen_du<=shang))//1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{dj=0;display();zi_keyscan(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{dj=1;display();zi_keyscan(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_du>shang){dj=1;dang=2;}//高温,风扇全速转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ang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0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00;j++)zi_dong();//自动温控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