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通过I2C串行总线扩展1片AT24C02,实现单片机对存储器AT24C02的读、写

楼主(2020-06-13):
单片机通过I2C串行总线扩展1AT24C02,实现单片机对存储器AT24C02的读、写。由于Proteus元件库中没有AT24C02,可用FM24C02芯片代替,即在Proteus中“关键字”对话框元件查找栏中输入“24C02”,就会在左侧的元件列表中显示,然后在元件列表中选择即可。AT89S51FM24C02的接口原理电路见图。
图中KEY1作为外部中断0的中断源,当按下KEY1,单片机通过I2C总线发送数据0xaaAT24C02,等发送数据完毕后,将0xc3P2口通过LED显示。
KEY2作为外部中断1的中断源,当按下KEY2时,单片机通过I2C总线读AT24C02,等读数据完毕后,将读出的最后数据0xaaP2口的LED显示出来。

最终显示的仿真效果是:按下KEY1,标号为D1D88LEDD3D4D5D6灯亮,如图10-17所示。按下KEY2,则D1D3D5D7灯亮。
Proteus提供的I2C调试器是调试I2C系统的得力工具,使用I2C调试器的观测窗口可观察I2C总线上的数据流,查看I2C总线发送的数据,也可作为从器件向I2C总线发送数据。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out P2
sbit scl=P1^1;
sbit sda=P1^0;
sbit key1 =P3^2;
sbit key2=P3^3;
uchar data mem[4]_at_0x55;
uchar mem[4]={0x41,0x42,0x43,0xaa};
uchar data rec_mem[4]_at_0x60;
void start(void);
void stop(void);
void sack(void);
bit rack(void);
void ackn(void);
void send_byte(uchar);
uchar rec_byte(void);
void write(void);
void read(void);
void delay4us(void);
void main(void)
{
EA=1 ;EX0=1;EX1=1;
while(1);
}
void ext0()interrupt 0
{
write();
}
void ext1()interrupt 2
{
read();
}
void read(void)
{
uchar i;
bit f;
start();
send_byte(0xa0);
f=rack();
if(!f)
{
start();
send_byte(0xa0);
f=rack();
send_byte(0x00);
f=rack();
if(!f)
{
or(i=0;i<3;i++)
{
rec_mem[i]=rec_byte();
sack(); .
rec_mem[3]=rec_byte();ackn();
}
}
}
stop();out=rec_mem[3];while(!key2);
}
void write(void)
{
uchar i;
bit f;
start();
send_byte(0xa0);
f=rack();
if(!f){
send_byte(0x00);
f=rack();
if(!f){
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send_byte(mem[i]);
f=rack();
if(f)break;
}
        }
}
stop();out=0xc3;while(!key1);
}
void start(void)
{
scl=1;
sda=1;
delay4us();
sda=0;
delay4us();
scl=0;
}
void stop(void)
{
scl=0;
sda=0;
delay4us();
scl=1;
delay4us();
sda=1;
delay5us();
sda=0;
}
bit rack(void)
{
bit flag;
scl=1;
delay4us();
flag= sda;
scl=0;
}
return(flag);
}
void sack(void)
{
sda=0;
delay4us();
scl=1;
delay4us();
scl=0;
delay4us();
sda=1;
delay4us();
}
void ackn(void)
{
sda=1;
delay4us();
scl=1;
delay4us();
scl=0;
delay4us();
sda=0;
}
uchar rec_byte(void)
{
uchar i,temp;
for(i=0;i<8;i++)
{
temp<<=1;
scl=1;
delay4us();
temp|=sda;
scl=0;
delay4us();
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大佬大佬

网友B(2021-11-14):
想请问一下通过I2C串行总线扩展的.c文件为什么在建立工程后再编译就会显示失败啊

网友C(2021-12-15):
我这里一直有一个错误
I2C.c(11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_at_0x55'
I2C.c - 1 Error(s), 0 Warning(s).  一直没找到

网友D(2023-06-07):
有错误,不能运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一直有一个错误
I2C.c(11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_at_0x55'
I2C.c - 1 Error(s), 0 Wa ...

_at_0x55中间应该有一个空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