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96OLED单片机万年历程序 GA6走AT指令

楼主(2020-06-13):
发现一个两年前写的东西,可以自定义闹钟个数(为了稳妥我设置最多6个),超时报警,1分钟无人按下取消闹钟会发送短信给用户。
有个问题就是GA6走AT指令,发完短信有程序概率GG,也懒得去修改了。
确定好用,之前开出工厂板,焊接上就能跑,需要自己取,本人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。
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bmp.h"
#include "24c02.h"
#include "ds1302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GA6_module_errors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Buf_Max   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//串口1缓存长度
#define STABLE_TIMES          20        //等待上电后稳定
#define UART1_SendLR() UART1_SendData(0X0D)

        //DS1302引脚定义,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端口定义
uint aa;
unsigned char pp;
bit close;
bit dunxin_Flag = 0;
bit led = 0;

//初始时间定义
uchar time_buf[8] = {0x20,0x10,0x09,0x14,0x23,0x59,0x50,0x02};//初始时间
uchar readtime[14];//当前时间
uchar set[16] = {0x02,0x00,0x00,0x05,0x00,0x05,0x01,0x08,0x01,0x07,0x00,0x00,0x00,0x08,0x03,0x00};//年月日的每一位
uchar sec_buf=0;  //秒缓存
uchar sec_flag=0; //秒标志位

//多组闹钟设置变量区
uchar nao_change;
uchar nao_numb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总个数
uchar nao_thi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时那个闹钟
uchar nao_temp_number[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当前修改闹钟处
uchar ten_delay[4];

xdata uchar Uart1_Buf[Buf_Max];
uchar First_Int = 0;

static uchar  *phone_num = "AT+CMGS=\"15142345200\""; //拨打电话,修改这里可以修改拨打的电话。

uint count_20ms;

int ret;
//功能:延时1毫秒
//入口参数:x
//出口参数:无
//说明:晶振为12M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按键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key1=P2^0;
sbit key2=P2^1;
sbit key3=P2^2;
sbit key4=P0^1;
uchar status=0,sta=0;//按键功能选择定义(年0,月1,日2,时3,分4 )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sbit key_stop = P0^2;

////////////////
sbit BEEZ = P0^7;
sbit LED_B = P2^3;
sbit LED_G = P2^4;
sbit LED_R = P2^5;

void delay_ms1(uint ms);   //延时ms个20ms  ms*20ms
void CLR_Buf(void);      //清串口接收缓存
uchar          Find(uchar *a);        //查找字符串
void UART1_SendData(uchar dat);   //串口1发送 1字节
void UART1_SendString(char *s);//串口1发送 字符串
void UART1_Send_Command(char *s);
uchar   UART1_Send_AT_Command(uchar *b,uchar *a,uchar wait_time,uint interval_time);//at命令发送
uchar UART1_Send_AT_Command_END(uchar *b,uchar *a,uchar wait_time,uint interval_time);

uchar Wait_CREG(uchar query_times);

//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20毫秒@115200
{
        TMOD &= 0xF0;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L0 = (65536-20000)%256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H0 = (65536-2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计时
}

void Uart1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9600bps@11.05926MHz
{
        PCON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L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ES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}

int check_status(void)
{
        int ret;
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"AT","OK",3,50);//测试通信是否成功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COMMUNITE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"AT+CPIN?","READY",2,50);//查询卡是否插上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O_SIM_CARD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 = Wait_CREG(3);//查询卡是否注册到网络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IM_CARD_NO_REG_ERROR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注:当然你可以返回其他值,来确定到底是哪一步发送指令出现失败了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send_text_message(char *content)
{
        uchar ret;
        char end_char[2];

        end_char[0] = 0x1A;//结束字符
        end_char[1] = '\0';

        //设置存储位置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"AT+CPMS=\"SM\",\"ME\",\"SM\"","OK",3,100);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AT_CPMS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"AT+CMGF=1","OK",3,50);//配置为TEXT模式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AT_CMGF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"AT+CSCS=\"GSM\"","OK",3,50);//设置字符格式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AT_CSCS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(phone_num,">",3,50);//输入收信人的电话号码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AT_CMGS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UART1_SendString(content); //此函数发送短信内容 不加回车换行
        ret = UART1_Send_AT_Command_END(end_char,"OK",1,250);//发送结束符,等待返回ok,等待5S发一次,因为短信成功发送的状态时间比较长
        if(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END_CHAR_ERROR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1;
}

///////

void delay(uint t)
{
uint b;
for(;t;t--)
  for(b=0;b<121;b++);
}

void Delay_xms(uint x)
{
  uint i,j;
  for(i=0;i<x;i++)
    for(j=0;j<112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按键功能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1()     //选择变量函数
{

         key1=1;
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if(++status>12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sta>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 //1控制年千位的变化,2控制年百位的变化,3控制年十位的变化
          }       //4控制年个位的变化,5控制月十位的变化,6月个位,
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
 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key_4()
{
        key4= 1;
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nao_change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chang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key4==0)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2()       //加函数
{

         key2=1;
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atus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++set[0]>9)set[0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++set[1]>9)set[1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++set[2]>1)set[2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++set[3]>9)set[3]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if(++set[4]>9)set[4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if(++set[5]>9)set[5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if(++set[6]>9)set[6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if(++set[7]>9)set[7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if(++set[8]>9)set[8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if(++set[9]>9)set[9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if(++set[10]>9)set[10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if(++set[11]>9)set[11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a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++set[12]>2)set[12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++set[13]>9)set[13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++set[14]>5)set[14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++set[15]>9)set[15]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ao_chan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++nao_number>6)nao_number=6;write24c02(250,nao_number);break; //这里写修改闹钟总个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++nao_this>nao_number)nao_this=nao_number;write24c02(251,nao_this);break; //这里修改当前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while(key2==0);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3()//减函数
{

          key3=1;
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atus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(set[0]--)<=0)set[0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(set[1]--)<=0)set[1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(set[2]--)<=0)set[2]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(set[3]--)<1)set[3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if((set[4]--)<=0)set[4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if((set[5]--)<=0)set[5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if((set[6]--)<=0)set[6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if((set[7]--)<=0)set[7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if((set[8]--)<=0)set[8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if((set[9]--)<=0)set[9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if((set[10]--)<=0)set[10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if((set[11]--)<=0)set[11]=9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if((set[12]--)<=0)set[12]=9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if((set[13]--)<=0)set[13]=9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if((set[14]--)<=0)set[14]=9;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6:if((set[15]--)<=0)set[15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a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(set[12]--)<=0)set[12]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(set[13]--)<=0)set[13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(set[14]--)<=0)set[14]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if((set[15]--)<=0)set[15]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ao_chan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(nao_number--)<=1)nao_number=1;write24c02(250,nao_number);break; //这里写修改闹钟总个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(nao_this--)<=1)nao_thi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_this>nao_number)nao_this=nao_numb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251,nao_this);break; //这里修改当前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==0);
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time()    //按键设置时间的处理
{
if(status>0)
{
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time_buf,set);
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闹钟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naozhong()    //闹钟
{
        if((readtime[8]==set[12])&&(readtime[9]==set[13])&&(readtime[10]==set[14])&&(readtime[11]==set[15])&&(readtime[12]==0)&&(readtime[13]==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ten_delay[0] = set[12];
                ten_delay[1] = set[13];
                ten_delay[2] = set[14];
                ten_delay[3] = set[15]+1;
                if(nao_this>=nao_numb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this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nao_this++;
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251,nao_this);
        }
        if((readtime[8]==ten_delay[0])&&(readtime[9]==ten_delay[1])&&(readtime[10]==ten_delay[2])&&(readtime[11]==ten_delay[3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响应闹钟10分钟后,发送短信
                dunxin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}
}

void stop()
{

         key_stop=1;
        if(led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key_stop==0)
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_stop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led 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key_stop==0);
                //记录此刻时间点  6 到 9
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100,set[6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101,set[7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102,set[8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103,set[9]);
                }
}
}

void Time_chack()
{
                set[0] = readtime[2];
                set[1] = readtime[3];
                set[2] = readtime[4];
                set[3] = readtime[5];
                set[4] = readtime[6];
                set[5] = readtime[7];
                set[6] = readtime[8];
                set[7] = readtime[9];
                set[8] = readtime[10];
                set[9] = readtime[11];
                set[10] = readtime[12];
                set[11] = readtime[13];
}

void BEEZ_Waring()
{
        if(l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Z = 0;   //opens
                LED_B = 0;
                LED_G = 0;
                LED_R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Z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_B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_G = 1;
                LED_R = 1;
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BEEZ = 1;
        LED_B = 1;
        LED_G = 1;
        LED_R = 1;
        //读取闹钟时间
//        write24c02(250,1);write24c02(251,1);//初始化闹钟个数
        //

        nao_number = read24c02(250);
        nao_this= read24c02(251);
        //读取结束
        Delay_xms(50);//等待系统稳定
        ds1302_init(); //DS1302初始化
        // Uart_init(0); //波特率初始化为2400
        Delay_xms(10);
//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 //写入初始值
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OLED
        OLED_Clear();

        OLED_InitDIsply_DS1302(); //显示固定UI
        //up all right

        Uart1Init();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Timer0Init();//TIM0初始化
        EA = 1;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for(i = 0;i < STABLE_TIMES;i++)//等待网络稳定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1(50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set[12] = read24c02(nao_this*4-3);  //1    5
                set[13] = read24c02(nao_this*4-2);  //2    6
                set[14] = read24c02(nao_this*4-1);  //3    7
                set[15] = read24c02(nao_this*4-0);  //4    8

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time_buf,readtime);  //读取时间
                //set = readtime
                //start 0 to over 11

                Time_chack();

    OLED_Disply_DS1302(readtime,set)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吃药时间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45,6,(read24c02(100)),1,16);//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54,6,(read24c02(101)),1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72,6,(read24c02(102)),1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81,6,(read24c02(103)),1,16);
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0,6,nao_number,1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18,6,nao_this,1,16);

                Disply_Time_Mark(status,sta,nao_change);
                key_1();
                key_2();
                key_3();
                key_4();
                key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naozhong();
                stop();

                if(!((nao_temp_number[0] == set[12]) && (nao_temp_number[1] == set[13]) && (nao_temp_number[2] == set[14]) &&(nao_temp_number[3] == set[15]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nao_this*4-3,set[12]); //this 1 存放到 1  0    this 2 存放到 5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nao_this*4-2,set[13]); //this 1 存放到 2  0    this 2 存放到 6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nao_this*4-1,set[14]); //this 1 存放到 3  5    this 2 存放到 7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nao_this*4-0,set[15]); //this 1 存放到 4  5    this 2 存放到 8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temp_number[0] = set[1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temp_number[1] = set[1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temp_number[2] = set[1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_temp_number[3] = set[15]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BEEZ_Waring();
                if(dunxin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nxin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t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= send_text_message("waring!");//发送TEXT短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Timer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R0=0;//关定时器
        TL0 = (65536-20000)%256;                //重设定时器初值
        TH0 = (65536-2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

        if(count_20ms > 0) //20ms延时计数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_20ms--;
        }

        TR0=1;//开定时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 UART1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1_ISR (void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 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RI位
                Uart1_Buf[First_Int] = SBUF;            //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
                First_I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缓存指针向后移动
                if(First_Int >= Buf_Max)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缓存满,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_I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I位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: CLR_Buf
* 描述   :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
* 输入   :
* 输出   :
* 返回   :
* 注意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R_Buf(void)
{
        uchar k;
        for(k=0;k<Buf_Max;k++)      //将缓存内容清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1_Buf[k] = 0x00;
        }
    First_Int = 0;              //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: Find
* 描述   :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
* 输入   :
* 输出   :
* 返回   : unsigned char:1 找到指定字符,0 未找到指定字符
* 注意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Find(uchar *a)
{
        ES = 0;  //改进程序
        if(strstr(Uart1_Buf,a)!=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S = 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S = 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: Wait_CREG
* 描述   :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
* 输入   :
* 输出   :
* 返回   :
* 注意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Wait_CREG(uchar query_times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k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CLR_Buf();
        while(i == 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_Command("AT+CREG?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1(100);
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Buf_Max;k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Uart1_Buf[k] == '+')&&(Uart1_Buf[k+1] == 'C')&&(Uart1_Buf[k+2] == 'R')&&(Uart1_Buf[k+3] == 'E')&&(Uart1_Buf[k+4] == 'G')&&(Uart1_Buf[k+5] == ':'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Uart1_Buf[k+7] == '1')&&((Uart1_Buf[k+9] == '1')||(Uart1_Buf[k+9] == '5'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if(j > query_tim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ART1 发送串口数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1_Send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串口中断
        SBUF=dat;
        while(TI!=1);        //等待发送成功
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中断标志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串口中断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ART1 发送字符串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1_SendString(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)//检测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Data(*s++);//发送当前字符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命令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楼主:
想要发短信,记得把号码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