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这个在STM32的VDDA上连接的电感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0-06-13):
如图,如题,这个电感是什么作用啊?

网友A:
滤除高频干扰

楼主:
谢谢大佬,那这个电感两端都接3.3v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B:
电感后端接VDDA的3.3V完全不需要,加了,则电感无用,你怀疑是正确的。

网友C(2021-08-24):
顶楼上,电感后不需要连接3.3V了

网友D:
电感右边那个3.3V明显是画错了。

网友E:
电感器用于平滑电源中的纹波分量。

网友F:
滤除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