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调电子时钟想加一个蜂鸣器 求方法

楼主:
上面是加了蜂鸣器的电路图

实验的要求是:

目前前三点已经可以通过下面的编程达到要求,第四点,我在电路图上加了蜂鸣器,但是不会写程序,急!!!!!!

编程: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set=P1^0;
sbit save=P1^5;
sbit rselect=P1^1;
sbit lselect=P1^2;
sbit add=P1^3;
sbit reduce=P1^4;
uchar code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disp_buf[6];
uchar disp_bit=0;
uint hour,min,sec;
uint select_num=0;
uint hour_adj,min_adj,sec_adj;
uchar count;
uchar key_num=0;
void key_scan()
{
if(!set)
{
  hour_adj=hour;
  min_adj=min;
  sec_adj=sec;
  key_num++;
}
while(!set);
if(key_num%2==1)
{
  if(rselect==0)
  {
   select_num++;
   if(select_num==4)
   select_num=1;
  }
  while(!rselect);
  if(lselect==0)
  {
   select_num--;
   if(select_num<=0)
   select_num=3;
  }
  while(!lselect);
}
if(!add&&(key_num%2))
{
  switch(select_num)
  {
   case 1 :
   {
    hour_adj++;
    if(hour_adj==24)
    hour_adj=0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2 :
   {
    min_adj++;
    if(min_adj==60)
    min_adj=0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3 :
   {
    sec_adj++;
    if(sec_adj==60)
    sec_adj=0;
    break;
   }
   default:break;
  }
  while(!add);
}
if(!reduce&&(key_num%2))
{
  switch(select_num)
  {
   case 1 :
   {
    hour_adj--;
    if(hour_adj<=0)
    hour_adj=23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2 :
   {
    min_adj--;
    if(min_adj<=0)
    min_adj=59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3 :
   {
    sec_adj--;
    if(sec_adj<=0)
    sec_adj=59;
    break;
   }
   default:break;
  }
  while(!reduce);
}
if(!save&&(key_num%2))
{
  select_num=0;
  hour=hour_adj;
  min=min_adj;
  sec=sec_adj;
  while(!save);
}
}

/*Ö÷º¯Êý*/
void main()
{
TMOD=0x11;
TH0=0xf7;
TL0=0x00;
TH1=0x4c;
TH0=0x00;
ET0=1;
ET1=1;
EA=1;
TR0=1;
TR1=1;
PT1=1;
hour=20;
min=02;
sec=07;
count=0;
while(1)
{
  key_scan();
  if(key_num%2)
  {
  switch(select_num)
  {
   case 1 :
   {
     if(count<=10)
    {
     disp_buf[0]=hour_adj/10;
     disp_buf[1]=hour_adj%1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disp_buf[0]=0x40;
     disp_buf[1]=0x40;
    }
    disp_buf[2]=min_adj/10;
    disp_buf[3]=min_adj%10;
    disp_buf[4]=sec_adj/10;
    disp_buf[5]=sec_adj%10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2 :
   {
     if(count<=10)
    {
     disp_buf[2]=min_adj/10;
     disp_buf[3]=min_adj%1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disp_buf[2]=0x40;
     disp_buf[3]=0x40;
    }
    disp_buf[0]=hour_adj/10;
    disp_buf[1]=hour_adj%10;
    disp_buf[4]=sec_adj/10;
    disp_buf[5]=sec_adj%10;
    break;
   }
   case 3 :
   {
     if(count<=10)
    {
     disp_buf[4]=sec_adj/10;
     disp_buf[5]=sec_adj%1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disp_buf[4]=0x40;
     disp_buf[5]=0x40;
    }
    disp_buf[0]=hour_adj/10;
    disp_buf[1]=hour_adj%10;
    disp_buf[2]=min_adj/10;
    disp_buf[3]=min_adj%10;
    break;
   }
   default :  break;
  }
  }
  if(key_num%2==0)
  {
   disp_buf[0]=hour/10;
   disp_buf[1]=hour%10;
   disp_buf[2]=min/10;
   disp_buf[3]=min%10;
   disp_buf[4]=sec/10;
   disp_buf[5]=sec%10;

  }
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TH0=0xf7;
TL0=0x00;
P2=~(0x01<<disp_bit);
P0=tab[disp_buf[disp_bit]];
disp_bit++;
if(disp_bit==6) disp_bit=0;
}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TH1=0x4c;
TL1=0x00;
if(++count==20)
{
  count=0;
  if(++sec==60)
  {
   sec=0;
   if(++min==60)
   {
    min=0;
    if(++hour==24)
    {
     hour=0;
         }
   }
  }
}
}

网友A(2020-06-14):
判断分钟值为零则输出频率驱动蜂鸣器即可。

网友B:
复杂的都写出来了,蜂鸣器程序加不上?!?!

网友C:
先定义sbit speak=P1^5;
然后给speak给值,给1响0不想即可。
或者你参考一下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89899-1.htm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复杂的都写出来了,蜂鸣器程序加不上?!?!

这个是书上的,不是我自己写的,呜呜呜我要是能写出来,蜂鸣器也肯定也会加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先定义sbit speak=P1^5;
然后给speak给值,给1响0不想即可。
或者你参考一下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 ...

谢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E(2022-06-05):
汇编语言泽呢么实现啊大佬们

网友F:
在分钟复位的下面加一条P1.6=1应该就可以了 if(++min==60)
   {
    min=0;
P1^6=1;

网友F:
你的蜂鸣器电路图三极管是不是用错了呀?

网友G:
你用一个引脚做输出到蜂鸣器,再加一小段代码(比如除尽时或输出0时响起来就行了)

网友H:
加个引脚引到蜂鸣器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