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nokia5110显示程序

楼主(2020-06-14):
  1. /*
  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kia 5110驱动

  4. *说明:本驱动适用于51单片机,液晶的VCC接5V或3.3V
  5.            修改偏置电压可改变5110点阵显示的亮度
  6.              5110接5V时偏置电压改为(0xBE,0),接3.3V时改为(0xc0,0)

  7. 简介:黑白屏  串行接口与主处理器进行通信  84*48点阵LCD 可最多显示4行汉字
  8.       一行7个汉字,14个字符(6*8点阵)【汉字显示才去12*12的点阵方式NOKIA
  9.       5110液晶不带字库 所以要用字模提取软件PCtoLCD2002,显示汉字可以采用两
  10.       种点阵方式,一种是12*12点阵,一种是16*16点阵(本程序采用12*12点阵)】
  11.           本程序可显示6行字符每行可显示14个字符,可显示3行(理论上说采用12*12的
  12.           点阵是可以显示4汉字,但这里可能程序没处理好,如果有需要可以自己修改)
  13.           汉字每行七个字

  14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5. */

  16. #include <reg52.h>
  17. #include  "Fonts.h"
  18. #include  "ASCII.h"
  19. #include  "picture.h"
  20. #include  "5110.h"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显示英文,一个英文占6*8个点阵,一行可以显示14个字符,可以显示86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String(0,0,"NOKIA5110 test");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String(0,1,"welcome to my blog"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显示ASCII代码中的一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ASCII_string(0,2,6,2,0,0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显示数字,一个数字占6*8个点阵,一行可以显示14个数字,可以显示86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 0到65535显示正常值,之后重0开始重新计数(char的容量为6553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           三个数分别为 列 行 数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(0,0,65535);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5110汉字显示:一个字符占6格,一个汉字占12格(一行有84格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显示中文,一个中文占12*12个点阵,显示数组write_chinese[][24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x=12 Y=1表示列留出12个,行留出一行(有几个应该是自己定义)点阵像素,12*12点阵 显示4个字符,从第0个字符开始显示,汉字的间距为6个点阵像素 */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0,0,12,4,0,0); //“输入电压"
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0,1,12,4,4,0); //“输出电压"
//  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0,4,12,4,8,0); //“输出电流"
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显示图片中间的是说明调用的是哪个图片的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                LCD_draw_bmp_pixel(0,0,gImage_1,84,48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主函数 main(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)
{
    LCD_Init();    //5110液晶初始化
        LCD_Clear();   //5110液晶清屏函数
        display();     //显示函数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51单片机nokia5110显示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