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ARTUP.A51" SET (SMALL) DEBUG EP为什么不能生成hex文件啊?

楼主:
STARTUP.A51" SET (SMALL) DEBUG EP

网友A(2020-06-14):
建议重新打开项目,或者新建项目再试一下,一般是Keil软件问题导致,也有可能是你删除了文件

网友B:
当出错时,查看出错原因Error部分,file does not exist(文件不存在),检查一下你的hex文件路径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