萌新求问这个单片机显示温度的为什么显示不正确

楼主(2020-06-14):
这是我的程序,显示的时候正负温度可以显示0到8然后就显示不出来了开始乱码,之后到20°之后又正确了是为什么呢?求求帮帮我!谢谢
#include"reg52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DQ=P2^4;        //温度数据口
sbit set=P3^0;
sbit add=P3^1;
sbit dec=P3^2;

sbit wx1=P0^0;       //位选1
sbit wx2=P0^1;       //位选2
sbit wx3=P0^2;       //位选3
sbit wx4=P0^3;       //位选4
sbit wx5=P0^4;       //位选5
sbit wx6=P0^5;       //位选6
int fg;

unsigned int temp, temp1,temp2, xs,t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
                    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
/******延时程序*******/
void delay1(unsigned int m)
    {
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for(i=m;i>0;i--)
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         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m)     //温度延时程序
    {
      for(m;m>0;m--);
         }
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unsigned char x=0;
DQ = 1;          //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
delay(8); //稍做延时
DQ = 0; 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
DQ = 1;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delay(4);
x=DQ;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delay(20);
}

/***********ds18b20读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{        DQ=1;
    delay(1);
    DQ = 0; //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dat|=0x80;   //
    delay(4);
}
   return(dat);
}

/*************ds18b20写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{
   DQ = 0; //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,写周期的开始
    DQ = dat&0x01;   //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
    delay(5); //60us到120us延时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 //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
}
delay(4);
}

/**************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************/
int ReadTemperature()
  {
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unsigned char     b=0;
        float tt=0;
    Init_DS18B20();
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/
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delay(125);       //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
    Init_DS18B20();
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/

    a=ReadOneChar();    //读取温度值低位  /
    b=ReadOneChar();      //读取温度值高位    /
    t=b;
    t<<=8;
    t=t|a;
        if((t&0x80)!=0)
        {
         t=~(t-1);
         t=t*0.0625*10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t=t*0.0625*10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t;

   }

void keyscan()
{

}

void wenduxianshi()
{

        wx3=1;
        P1=table[t/1000];             //显示百位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x3=0;

        wx4=1;
        P1=table[t/100%10]+0x80;      //显示十位        加上0x80就显示小数点了。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x4=0;

        wx5=1;
        P1=table[t%100/10];      //显示小数第一位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x5=0;

        wx6=1;
        P1=table[t%10];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第二位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x6=0;
}

void main()
{

  while(1)
{
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wenduxianshi();

}
}

网友A:
别的问题我不知道,但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的第二个是P1=table[t%1000/100];//显示的是个位。而且数码管显示有问题应该是位码,段码,消隐,段码清零。而你最后一步写的是位码清零,会显示错误的。如果这也不行就是你读温度的函数有问题。而且代码有点乱建议用源文件,头文件的方式写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多数是算法和数据类型使用不当所致
温度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的问题我不知道,但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的第二个是P1=table[t%1000/100];//显示的是个位。而且数码管显示 ...

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教学就是这个头文件怎么运用,我看的书上没有写,但是好多大程序是这么写的,萌新哭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多数是算法和数据类型使用不当所致

        temp=b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=temp|a;
您好我这里的问题是,这样的话不就是temp等于a的值了嘛?
还有就是我temp=temp*0.625这里的temp是变成10进制的数乘上0.625了是吧?
然后就是如果我要是显示两位小数怎么办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多数是算法和数据类型使用不当所致

您好刚刚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了,temp是16位的数
我想问我这样是不是可以显示两位小数
/*******这是读取温度的*******/
        temp=b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=temp|a;
    if((temp&0x8000)!=0)
        {
         temp=~temp+1;
        fg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fg=0;
        temp=temp*0.0625*100+0.5;
   }
/***********数码管其他都不变我这样写了**************/
        P1=table[temp/1000];             //显示百位
        P1=table[temp/100%10]+0x80;      //显示十位
        P1=table[temp%100/10];      //显示小数第一位
        P1=table[temp%10];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第二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好刚刚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了,temp是16位的数
我想问我这样是不是可以显示两位小数
/*******这是读取 ...

DS18B20温控风扇4位数码管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