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Keil project下面的这个头文件怎么添加的鸭?

楼主:
不是文件夹里的子文件,是文件里的,刚学,不太懂怎么加进去

网友A(2020-06-14):
比如那个uart.c里面的uart.h文件

网友B:
先建一个.h文件,再在main()函数的前面写如下命令
#include ".h" 它就会自动加载了.

网友C:
在Target1目录下右击创建

网友D:
你在程序里调用头文件,它自己会加进去的

网友E:
先点击左上角的new,然后按你的需要保存为相应的文件,例如.c .h 之类,然后记得把文件添加进文件夹,也就是右键点击 Source Group 1 ,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'source Group 1"..就添加进去了

网友F:
首先选择编译包括的 所有 “include ****.h” 所在目录路径,这样做
1) 点击 当前 project的Option 按钮,2)选 C/C++ 后,3)点击 include Path 那里,逐个添加您所加的 .h文件 所在目录路径。
其次 你的.C文件头要 加包含的 文件名【不需要路径了】,如#include “Uart.h”,
这样 keil 就会在编译时按路径搜到相应的 .h 文件

网友G:
就#inlcude“”,包含你需要的文件头文件就好啦

网友H:
编译之后自动加载,在.C文件里include就可以

网友I:
首先在你存放文件的文件夹里存放xxx.h文件,然后在编写c文件的抬头用语句#include"xxx.h"  就会自动加载了

网友J:
建一个***.h文件,再在开头写#include "***.h" 它就会自动加载了.

网友K:
在你新建.c文件的那里再新建一个.h文件,然后添加ADD就行了

网友L:
和建.C文件一样建一个.h的,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目录名字一样 加。c的时候就加进去了 ,也可单加,文件类型。h的

网友M:
右击target1,点击options for..进行添加

网友N:
在main函数中定义要调用的文件命即可

网友O:
创建个新的.h如何引用起来就行

网友F:
1)要包括的头文件,在使用它的文件头 加“# include filename.h”;
2)在 option 选 C/C++ ,在下方栏,再选中 including path[包含的路径],点击 new insert,添加头文件所在路径,方便编译器找到头文件。

网友P:
创建工程时就要创建一个.c文件和一个.h文件,然后在你的.c文件程序开头添加#include“.h”头文件

网友Q:
主函数加uart.h头文件,它会自动检索,加进去,#include<uart.h>

网友R(2020-07-28):
右键TARGET,点创建,选择文件夹

网友S:
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多个.c文件这种写法,自然会用到添加头文件这种写法

网友T:
你调用,编译后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