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8255实现LCD1602的显示,但是显示不了。求助大家!

楼主(2020-06-14):
对1602的设置如下: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F8255S XBYTE[0xdfff]
#define PA XBYTE[0xdffc]
#define PB XBYTE[0xdffd]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EN=P2^2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PA=com;
  RS=0;RW=0;EN=1;
  delay(10);
  EN=0;
}
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PA=dat;
  RS=1;RW=0;EN=1;
  delay(10);
  EN=0;
}

void init_LM1602()
{
  write_com(0x01);
  write_com(0x38);
  write_com(0x0c);
  write_com(0x06);
}
仿真图:

网友A:
是不是因为没有设置8255的工作方式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因为没有设置8255的工作方式啊?

我设置了F8255S=0x80,主要是想PA口负责控制LCD显示,要是能用PB口或者PC口控制RS、RW、EN就好了,可是不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因为没有设置8255的工作方式啊?

仿真和代码在下面,您能帮我看看吗?

网友A:
我看了下你的电路,里面的373锁存器LE 端不能一直接地,你把它和单片机的ALE接到一块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之前的图里面373的LE没问题啊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的图里面373的LE没问题啊~~

抱歉抱歉,可能是因为我在两张图上画,导致图片里的和文件里的不太一样了,改了LE之后能显示出来了。但是我刚刚演示的时候发现,好像66度的时候,后面那个6显示不出来,还有一些数字显示也有问题。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

网友A:
是不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啊?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啊?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

真的好迷啊,我也没看出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了下你的电路,里面的373锁存器LE 端不能一直接地,你把它和单片机的ALE接到一块,就可以了。

咦,是的啊,我把373的LE和单片机的ALE连在一起了,但是连完之后有的数字还是显示不全,只显示了一部分。

网友B(2020-09-26):
程序没有写完整啊

网友C:
373锁存器LE 端应该和单片机的ALE同名连接

网友D:
我给你来个试试

#include < reg51.h >

char xdata PORTA _at_ 0x4000; //by making PORTA with address 4000H we are selecting Port A of the 8255
// and the CS low (select the 8255)
char xdata PORTB _at_ 0x4001; //by making PORTB with address 4001H we are selecting Port B of the 8255
// and the CS low (select the 8255)

void send_command(unsigned char i);
void send_data(unsigned char i);
void delay()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line_1[] = "51HEI Hello ";
        unsigned char line_2[] = "MICROCONTROLLER";

        send_command(0x38); // Initialize LCD in 16x2 matrix mode
        send_command(0x0E); // Display ON and cursor ON
        send_command(0x01); // Clear the LCD
        send_command(0x83); // Select first line and position of the cursor to 83H + position

        // Display the dat on LCD's first line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1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(line_1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send_command(0xC0); // Select the second line

        // Display the dat on LCD's second line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(line_2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; //Loop forever to display the dat until the power is switched OFF
}

//Function to send command
void send_command(unsigned char i)
{
        PORTA = i; //put data into 4000H

        // Port B is connected to the command pins i.e. RS, R/W, and E
        PORTB = 0x04; //4001H = 04H (00000100B) implies E = 1, RW = 0 (Write to LCD), RS = 0 (Command to be wriiten)
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PORTB = 0x00; //4001H = 00H (00000000B) implies E = 0 (High to low pulse), RW = 0 (Write to LCD), RS = 0 (Command to be wriiten)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return;
}

//Function to send dat
void send_data (unsigned char i)
{
        PORTA = i; //put data into 4000H

        // Port B is connected to the command pins i.e. RS, R/W, and E
        PORTB = 0x05; // 4001H = 05H (00000101B) implies E = 1, RW = 0 (Write to LCD), RS = 1 (Data to be wriiten to LCD)
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PORTB = 0x01; // 4001H = 01H (0000 0001B) implies E = 0 (High to low pulse), RW = 0 (Write to LCD), RS = 1 (Data to be wriiten to LCD)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return;
}

// Function to generate delay
void de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 =0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00; i++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