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MCP4921实现DA转换的Proteus的仿真程序

楼主(2020-06-14):
编写串行 DA 芯片 MCP4921 与单片机的接口程序,实现 周期性 、 锯齿波、 0-5V 信号的输出 。

//主文件,用于程序数值的输入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DAC0832.h"
#include "MCP4921.h"

#define Max 0xFFFF  //其对应的电压值5V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Data1,Data2;
        int IniVa;//定义初值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令输出为锯齿波输出
                for(IniVa = 0;IniVa < Max; IniVa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1 = IniV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2 = Max-IniV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2channel(Data1, Data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CP4921(Data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子程序文件,MCP4921的SPI输入时序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MCP4921.h"

void MCP4921(unsigned int DA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DAdataou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DAdataout = (DAdata | 0x3000);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LDAC = 1;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CS = 0;
        for(i=0;i<=1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I = DAdataout >> (15 - i)&0x0001;//移位,将最低位取出,高位赋值为0
  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SCK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LDAC = 0;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LDAC = 1;
}

网友A(2020-12-09):
大佬,能加个sd卡播放wav音乐吗。proteus 自带arduino例子有一个 wave 模块(sd+mcp492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