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单片机串口程序发送都是“?”

楼主:
求各位大佬指教啊啊啊啊...

网友A(2020-06-15):
很明显就是烧录晶振没有改为11.059200所致,你烧录时是用24M的,而程序中串口初始化是用11.0592M,所以当然会是这样了

网友B:
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的啥,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

网友C:
时钟设置改一下就行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时钟设置改一下就行了

昂 谢谢谢! 已经找到了 STC8系统时钟24mhz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