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帮忙辨别单片机

楼主:
大家好,中间那块有单片机,20引脚的,但是型号被磨掉了,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芯片,只知道5管脚应该是个16M的震荡信号,请大神帮帮忙认认
这个模块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超声波发射接收一体的

网友A(2020-06-15):
首先我来跟你说一下你拿到这块板子知道大致功能,需要确认单片机的的型号,那么你需要尽可能多的知道单片机的引脚(比如VCC、GND等更多脚),你现在连基本VCC和GND脚都没有,人家告诉你型号估计也是乱蒙的,除非是原作者才知道;建议你还是多测量确认更多的信息才能判断是哪个厂家的芯片。

网友B:
只有引脚很难查的,比如STM32F030F4P6和你的很类似的,但是stm32fxxxF4P6都市这种封装,怎么确定?前辈做的话话,找PCB;买的话,上那个宝i搜

网友C:
RENESAS 的 R7F0C30x、 R7F0C31x

网友D:
蒙对了单片机型号也于事无补,因为:1.外围驱动芯片型号也MARK掉了。2.片内程序估计也上锁了。原作者既然将关键信息抹掉了,证明这玩意不复杂,是怕人一下子抄袭出来。所以,真研究出来也没有多大意义。

网友E:
感觉像stc12/15或者smt8

网友F:
2011年生产估计是 2051+555+4011 之类电路组成的模块

网友G:
拆下来,SHOW出反面的照片,看有无人知道。

网友H:
人家都磨掉了证明就不是常用的型号,并且具有一定的保密价值

网友I:
确定过眼神,不是STM8S003,就是N76E003。

网友J:
芯片都看不清  怎么辨别是什么样的单片机啊    图片弄清楚点

网友K:
长得像的应该不少,有价值的不是单片机,而是板子的功能。你如果能实现板子的功能,何必局限于一块单片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