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定时插座程序,带记忆设置

楼主(2020-06-15):
分享一个18年做的 ,定时插座,掉电可以保存上次设置的定时时间,显示为数码管显示,驱动继电器吸合。附上源程序代码。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Key.h>
#include <Usart.h>
#include <Timer.h>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eeprom.h"

sbit SupplyPower = P3^3;
#define  OpenPower  0
#define  ShutPower  1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 //小时计数器
char  Hour;
        //分钟计数器
char  Minute;

//volatile char  Seconds;

}TimeDef;

/*
void  delay( void 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;
        unsigned int y;
        for(x= 0; x<400;x++)
        for(y= 0;y<2000;y++);
}*/

void main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
TimeDef setting = { 0,0};  //小时分钟位分离
unsigned  char KeyCode;
static  char LedFlag = 0;
//保存时间数据
static  unsigned  int  SaveData = 0;
//static  int TimVar = 0;
//开始启动打开电源
SupplyPower = OpenPower;

        InitUART();   //串口初始化

        SendStr("\r\n定时器插座启动" );
//        SendU16(24856);
        TimerInit() ;//定时器初始化

InitButtonVar();  //按钮初始化

        //读取保存的数据
SaveData = ( ( (unsigned int)IapReadByte(0) ) << 8 )  +  IapReadByte(1) ;
SendStr("\r\n启动读取上次存储的值SaveData = " );
SendU16(SaveData);
SendStr(";" );
//初次更新显示
setting.Hour  =   SaveData/100;
setting.Minute  =  SaveData % 100;
if(setting.Hour > 99)
setting.Hour = 0;
if(setting.Minute > 59)
setting.Minute = 0;
Led_Dis_Var =  setting.Minute + setting.Hour*1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Timer_Shaft_Increasing(); //计时器更新时间
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KeyPro();
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按键值,读一个数据,会自动移位一次
        KeyCode = GetKey();

                //大于零表示有按钮按下
                if (KeyCode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组合短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ode == K1AndK2_Choos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Fla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 >= 3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_Flicker_Minute_Dis   这个状态的下一个状态,保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== Led_Flicker_Minute_Dis +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Data = ((unsigned int)setting.Minute) + ((unsigned int)setting.Hour) * 1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第一扇区其实地址 0000h  结束地址1ff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要先删除扇区才能写入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EraseSector(IAP_ADDRESS);    //Erase current sect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地址写入高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Byte(0, (unsigned char)(SaveData>>8) 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地址写入低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Byte(1,(unsigned char)(SaveData)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_Flicker_Second_Dis  启动定时器倒计时状态下按了组合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溢出判断,由倒计时状态变成停止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(LedFlag == Led_Flicker_Second_Dis + 1) || (LedFlag == Time_Go + 1)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赋予新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Hour  =   SaveData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Minute  =  SaveData % 1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ode == K1_DataAd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== Led_Flicker_Hour_Dis)  //进入到这个设置界面按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setting.Hou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ting.Hour > 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LedFlag == Led_Flicker_Minute_Dis)  //进入到这个设置界面按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setting.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ting.Minute >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Minu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ode == K2_DataSubtrac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== Led_Flicker_Hour_Dis)  //进入到这个设置界面按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setting.Hour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ting.Hour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Hour = 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LedFlag == Led_Flicker_Minute_Dis)  //进入到这个设置界面按钮才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setting.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ting.Minute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Minute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组合长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ode == K1AndK2_LongChoos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== Led_Flicker_No_Dis )  //表示在不闪烁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需要计时的时间计算成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Second_Sys  =  ((long)setting.Hour) * 60 * 60  +   ((long)setting.Minute) * 60;   //需要强制转换,不然计算出来的值 是char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Second_Sys > 0)  //设置的时间大于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Flag = Led_Flicker_Second_Dis ;  //秒点闪烁倒计时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Count_Second_Sys初始时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is_Var =  setting.Minute + setting.Hour*100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启动,倒计时计时
                if(LedFlag == Led_Flicker_Second_Dis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if(Count_mS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的定时时间到,启动的时候必须Count_Second_Sys >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Second_Sys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Second_Sys  = 0;  //清除计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Flag = Time_Go; //定时时间到,进入到循环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时间到,关闭数码管,关闭继电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Led();  //关闭数码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电源供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pplyPower = ShutPower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 时间 没有到 继续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Second_Sys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Hour  =   Count_Second_Sys/60/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.Minute =  Count_Second_Sys/60%6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Dis_Var =  setting.Minute + setting.Hour*10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Led_Dis(LedFlag);      //扫描显示

        }
}

51单片机定时插座,带记忆设置

网友A:
状态机的味道,好!

楼主:
Z:\CdBackup\51单片机合集Stc51\51_project\可设置定时的插座_排插\AltiumeDesigned原理图    51单片机定时插座补充原理图

补充程序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状态机的味道,好!

延时函数太浪费 单片机的资源了。

网友B:
请教楼主一个问题,流程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楼主一个问题,流程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呀?

用流程图 软件画的呀。word也和画

网友C:
很不错的帖子哦

网友D(2025-02-26):
经典永不过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