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值有什么用啊?

楼主:
今天刚学了AD转换,编程好之后,显示一个AD值,我知道这个可以转换成电压,但有什么用啊?或者说,电位器是什么啊,上网搜了没看懂,电位器在单片机的哪个部位啊?

网友A(2020-06-15):
得到的电压转换成的值和基准电压做比较,就能得到你的结果,计算出你的电压值;电位器在红灯左边,底下是蓝色,顶上是蓝色可以调节的那个就是电位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得到的电压转换成的值和基准电压做比较,就能得到你的结果,计算出你的电压值;电位器在红灯左边,底下是蓝 ...

哦哦 谢谢 那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万能表来代替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哦哦 谢谢 那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万能表来代替啊?

万用表可以测出电压值,不过你通过万用表知道了电压,可是单片机不知道啊,通过AD让单片机知道电压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另一部分程序利用这个值了(比如检测电源电压值来判断电量)
数字万用表里面也有AD转换,万用表中的主控才知道电压值并显示在显示屏上
说的不怎么专业,但通俗易懂,就是我的理解,不知道准不准确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C:
顺便说一下,你的开发板挺好啊!普中的板子,哈哈!(问下多少钱?)
哦,我补充一下,你这个程序是示例程序吧,就是类似数字电压表的程序,这个只是个例子,你可以根据它改成你想要的程序,实现更复杂的功能(就比如检测电源电压来计算出电池电量等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顺便说一下,你的开发板挺好啊!普中的板子,哈哈!(问下多少钱?)
哦,我补充一下,你这个程序是示例程 ...

哦哦谢谢 这个开发板淘宝买的  因为有wifi模块 好像是八十多 哈哈 感觉以现在的学习速度 一两年之内也用不到WiFi模块了

网友D:
AD转换可以看作是单片机获取外部模拟信息的方式。早期的单片机只能识别开关量信号,如果有了AD,就可以识别模拟信号了。算是扩展了单片机的认知能力,当然,这也需要你的程序配合。不过现在有的的IO口也支持AD功能了。电位器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可以改变阻值的电阻,可以调整电路中某一部分的电压值。在这里主要通过调整电位器改变电压,让AD检测到电压的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