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PCF8591波形触发器 源程序+Proteus仿真

楼主:
波形触发器:
      做了一个波形触发器,可以三角波,方波、正弦波。可以通过按键调解频率占空比,通过外部ad输入幅值,通过lcd显示波形。通过按键切换。

包括代码工程和仿真工程 在附件的压缩包里。

#include "wave.h"
#include "PCF8591.h"
#include "delay.h"

int time1=5;   // 这个time1控制的是频率
int a,range=100;    //  这个range控制的是幅值
float zhanfubi=50 ;
void  triangular(void)        //三角波
   {
        write_add(0x40,a);
        delay_1ms(time1);
        a++;
        if(a>range)
                while(a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40,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time1);
                }

  }

  void  triangular1(void)//锯齿波
   {
        write_add(0x40,a);
        delay_1ms(time1);
        a++;
        if(a>range)
            a=0;
  }

         float timeH ;
        float timeL;
  void square(void)           //方波
{
    timeH = zhanfubi*0.01*time1;
    timeL = time1-timeH;

        a=range;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40,a);
        delay_1ms(timeH);
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40,a);
        delay_1ms(timeL);
}

波形显示好像不正常,求大神指导,下面是程序和仿真

网友A(2020-06-16):
波形正常啊,先按切换波形按键为三角波,然后事矩形波,然后是正选波,调节示波器就行,

网友B(2020-12-27):
没问题啊

网友C(2021-11-29):
用proteus 7.8是正常的,但proteus 8.9会变成杂波

网友D(2023-11-29):
引用 网友C:
用proteus 7.8是正常的,但proteus 8.9会变成杂波

为什么?怎么改啊?大佬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?怎么改啊?大佬

三角波不对称,建议调整编码。
方波频率调大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