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单片机超声波发射头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15):
这里是打算做设计,想用多个超声波发射头做一个超声波悬浮,但是网上几乎找不到超声波发射头的数据手册什么的,想问一下这个是要用直流电源驱动还是要pwm驱动,然后pwm驱动能不能改变超声波发射频率(市面上多数为40kHz,我想通过改频率玩点其他的),谢谢~

网友A:
超声波振子是需要谐振的,电路需要和阵子匹配才能达到最高效率,具体要看手册。

网友B:
现买一个超声波头,并索取手册,花了钱就有收获了。至少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。

网友C:
一般的电路都是单独的40KHz震荡送超声波发射头,或者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送出40KHz的方波。  为了简化系统,我把超声波接收的检波电路里的40KHz本机震荡引出(LM567检波),加以放大后驱动发射头。这样发射与检波的频率实时保持一致,具有更高的灵敏度。而且成品只需要调节LM567的本机震荡频率到40K即可,不需要发射、接收的震荡都要调节。 想法不错吧。  但如何引出LM567的本震而不影响它正常工作呢? 我是这样做的,直接把LM567的5脚接LM324运放的正向输入端(开环、单电源),因为运放的输入内阻很大,所以不会影响到LM567.  运放在这里是当做比较器来用的,但奇怪的是运放的输出波形严重失真(方波上升缓慢),但测lm567的5脚,任是标准的方波。 问:失真是如何造成的?(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用俩电阻嵌在1/2Vcc,且并有独石电容防波动) 是不是输入的波形的电压上下限超过了LM234正常工作的范围?(比如说运放的同向极接VCC、反向极接地,输出不一定是VCC?) 如果想降低lm567的5脚输出的方波幅度,又不想对lm567造成太大的影响,因该怎么做呢?  为了增大发射距离,我用了报警器里面的瓷片喇叭的升压变压器,用9013驱动的。 变压器直接串接在VCC与9013的集电极直接,9013的基极送标准方波时,测9013的集电极、升压变压器的输出级,有较大的失真(方波的上面有很大的振铃,下面没有)。 我是这样分析的:当9013导通时,较大的电流能很快的钳制波形,但当三极管截止时,变压器便容易振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是把驱动改成推挽,还是在变压器次级并上电容好呢?电容取多大合适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