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ADC0808多AD路采集 计算后显示 代码+Proteus仿真

楼主:
C51通过ADC0808采集多路 AD 值   后  计算  结果
最终在lcd 屏上显示   通过按键切换 具体显示的 变量是哪个

压缩包里有 keil代码工程 和 protues 工程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i,j,CH;
sbit        EOC=P2^7;
sbit        AE=P2^6;
sbit        ST=P2^5;
sbit        OE=P2^4;
sbit        SWITCH=P3^3;
sbit        ADDA=P2^0;
sbit        ADDB=P2^1;
sbit        ADDC=P2^2;
sbit        RS=P3^0;
sbit        LCDEN=P3^1;
sbit        HLE=P3^5;
sbit        HOE=P3^6;
uchar        addata,f,KEY=0,ALERT,x,pro,y,z;
uchar   lastKEY;
uchar        code dis[]="Channel";
uchar        code detalZ[]="IT      ";
uchar        code disp1[]="OT     ";
uchar        code disp2[]="ET    ";
uchar        code disv1[]="YT   ";
uchar        code disv2[]="QA    ";
uchar        code result[]="result     ";

unsigned int canshu_p = 2;
unsigned int canshu_g = 9;
//unsigned int CHA[6] ;
unsigned int CHA[6] ;
float  fenzi,fenmu;
void delay()
{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00;j++)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RS=0;
delay();
P1=com;
delay();
LCDEN=1;
delay();
LCDEN=0;
delay()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RS=1;
delay();
P1=dat;
delay();
LCDEN=1;
delay();
LCDEN=0;
delay();
}

void display()
{

    if(lastKEY!=KEY)
    {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    lastKEY = KEY;
    }
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
            for(x=0;x<7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[x]);
        }
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8);

        //write_data(KEY+0x30);
    if(KEY==0){

             for(x=0;x<6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etalZ[x]);
        }
    }
    if(KEY==1){

             for(x=0;x<2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p1[x]);
        }
    }
      if(KEY==2){

             for(x=0;x<2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p2[x]);
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if(KEY==3){

             for(x=0;x<2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v1[x]);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if(KEY==4){
             for(x=0;x<2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v2[x]);
        }
    }

       if(KEY==5){

             for(x=0;x<8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result[x]);
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7);
        write_data(CHA[KEY]/100+0x30);
        write_data(CHA[KEY]/10%10+0x30);
        write_data(CHA[KEY]%10+0x30);
}
void init()
{        HLE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显示设置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//显示开关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//屏幕不移动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for(x=0;x<7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dis[x]);
        }

         CH=0;
         IT1=1;
         EX1=1;
         EA=1;

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TH0=(65536-1250)/256;
         TL0=(65536-1250)%256;
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TR0=1;

}
void gettem(uchar x)
{
        switch(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{ADDA=0;ADDB=0;ADDC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1:{ADDA=0;ADDB=0;ADDC=1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2:{ADDA=0;ADDB=1;ADDC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3:{ADDA=0;ADDB=1;ADDC=1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case 4:{ADDA=1;ADDB=0;ADDC=0;break;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5:{ADDA=1;ADDB=0;ADDC=1;break;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6:{ADDA=1;ADDB=1;ADDC=0;break;}
//                case 7:{ADDA=1;ADDB=1;ADDC=1;break;}
        }
        OE=0;
        AE=1;
        ST=1;
        AE=0;
        ST=0;
        while(!EOC);
        OE=1;
        addata=P0;
        CHA[x]=addata;
}
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LERT=0xff;
                z=0x7f;
                for(y=0;y<8;y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A[y]>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ERT=ALERT&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=_cror_(z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LE=1;
                P1=ALERT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HLE=0;

              fenzi = (float)CHA[0];
              fenmu=(float)CHA[1];

        CHA[5] = (unsigned int)((fenzi/fenmu)*100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
}
void X1_ISR(void) interrupt 2
{
        if(SWITCH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WITC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;

                }

}
void T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125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250)%256;
        CH++;
        if(CH==5)
                CH=0;
        gettem(CH);
}

网友A(2021-11-28):
通过按键切换 具体显示的 变量是哪个???

网友B(2023-05-16):
是只有显示电压的吗?没有其他电流或者电阻的吗?

网友C:
还要单独价格ADC芯片,直接上最新的STC8H系列,自带10位或12位ADC

网友B:
Proteus的版本太高,打不开,有谁可以帮忙截一个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