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+8279 3*8键盘输入程序 数码管向前滚动输入0~f Proteus仿真

楼主:
3*8 键盘输入  led数码管向前滚动输入 0~f   C51 单片机 protues仿真+代码

压缩包里有 protues仿真工程 和keil 代码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absacc.h>
#define COM8279 XBYTE[0x7fff]           //这个是命令口。是CS
#define DAT8279 XBYTE[0x7eff]           //这个是数据口。是A0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code  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00,0x40};//0-F,-

uchar idata keybuffer[6]={16,16,16,16,16,16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临时放需要显示的数字的地方

sbit clflag=ACC^7;
uchar key;
uchar Keyflag;
uchar run_once=1;
uchar flag_display;
uchar p;

void delay(u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子程序
{
   uchar i;
   for(i=0;i<x;i++);

}

void 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
    uchar i;
        COM8279=0X90;
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{
        COM8279=i+0x80;
        DAT8279=table[keybuffer[i]]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}

void Disp(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,
    {
        COM8279=0X90;
        COM8279=0x80;
        DAT8279=table[d]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
void Key_0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1          //键盘按键使用外部中断0
{
   uchar ch;
   COM8279=0x40;
   ch=DAT8279;
   ch&=0x3f;
   key=ch;

          flag_display=1;

    if(key==0)
    {
        if(run_onc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run_once=0;
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}

     if(key!=0x00&&key!=0x01&&key!=0x02&&key!=0x03&&key!=0x04&&key!=0x05&&key!=0x06&&key!=0x07&&key!=0x08
        &&key!=0x09&&key!=0x0a&&key!=0x0b&&key!=0x0c&&key!=0x0d&&key!=0x0e&&key!=0x0f)
    {

            key=17;
    }

   if(p>6)
   {
      p = 0;

   }

     keybuffer[5]=keybuffer[4];
     keybuffer[4]=keybuffer[3];
     keybuffer[3]=keybuffer[2];
     keybuffer[2]=keybuffer[1];
     keybuffer[1]= keybuffer[0];
     keybuffer[0]=key;

    Keyflag=1;
        p++;

}
void KeyTest(uchar keyh)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按键处理及通道选择程序
{

    if(key!=0x00&&key!=0x01&&key!=0x02&&key!=0x03&&key!=0x04&&key!=0x05&&key!=0x06&&key!=0x07&&key!=0x08
        &&key!=0x09&&key!=0x0a&&key!=0x0b&&key!=0x0c&&key!=0x0d&&key!=0x0e&&key!=0x0f)
    {

    Disp(0x10);
    }

   switch (keyh)
     {
      case 0x00:{//按键0
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1:{//按键1
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2:{//按键2
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3:{//按键3
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4:{//按键4
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5:{//按键5
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6:{//按键6
  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7:{//按键7
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8:{//按键0
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9:{//按键1
 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}
          case 0x0a:{//按键5
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b:{//按键6

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c:{//按键7

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case 0x0d:{//按键0

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break;}
      case 0x0e:{//按键1

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}

         case 0x0f:{//按键1

                 Disp(key);

                 break;}

         default:

      break; }
 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1-12-14):
麻烦问一下这个void KeyTest(uchar keyh) 函数在哪里调用了,我根本没有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