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89C52单片机程序只显示255,不显示num值?

楼主(2020-06-15):
#include "reg51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SDA = P2^0;
sbit SCL = P2^1;

/*共阳数码管的4位控制端口*/
sbit LSA = P2^2;
sbit LSB = P2^3;
sbit LSC = P2^4;
sbit LSD = P2^5;

uchar codeLED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char num = 25;           //存放数据
uchar display_num = 0;  //读出数据
uchar wei[4] = {0};  //LED数码管的4位的显示值

void Delay_10us(void)
{
         unsignedchar a = 0;
   unsigned char b = 0;
     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         }
}

void IIC_Start(void)
{
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}

void IIC_Stop(void)
{
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}

unsigned char IIC_SendByte(unsigned chardat)
{
         unsignedchar a = 0;
         unsigned char b = 0;
         for(a=0;a<8;a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DA= dat >> 7;
                   dat= dat << 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SCL= 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SCL= 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}
         SDA= 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SCL= 1;
         while(SDA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   if(b>20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SCL= 0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return1;
}

unsigned char IIC_ReadByte(void)
{
         unsignedchar a = 0;
 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 SDA= 1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for(a=0;a<8;a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CL= 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dat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dat|= SDA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SCL= 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}
         returndat;
}

void AT24C02_Write(unsigned charaddr,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0xa0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addr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dat);
         IIC_Stop();
}

unsigned char AT24C02_Read(unsigned charaddr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display = 0;
 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0xa0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addr);
 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 IIC_SendByte(0xa1);
         display = IIC_ReadByte();
 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 return display;
}

/*延时函数*/
void Delay(uint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数据处理*/
void Data_Deal(void)
{
         wei[0] = display_num / 1000;
         wei[1] = display_num % 1000 / 100;
         wei[2] = display_num % 1000 % 100 / 10;
         wei[3] = display_num % 1000 % 100 % 10;
}

/*显示函数*/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uchar i = 0;
   for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 switch(i)
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0: LSA=0; LSB=1; LSC=1; LSD=1; break; 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case 1: LSA=1; LSB=0; LSC=1; LSD=1; break; 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case 2: LSA=1; LSB=1; LSC=0; LSD=1; break; 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case 3: LSA=1; LSB=1; LSC=1; LSD=0; break; //显示第4位
       }
       P0 = LED[wei[ i]]; //发送段码
       Delay(100);
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AT24C02_Write(1,num); //保存地址:1 保存内容:num
       display_num = AT24C02_Read(1); //读取地址1中的num
       Data_Deal(); //数据处理
       Display();   //数码管显示
    }
}

网友A:
uchar num = 25;           //存放数据
uchar display_num = 0;  //读出数据

display_num 数据类型最大就是255

uchar是8位的,占一个寄存器,  无符号字符型,范围(0-255)
unsigned char的取值范围是0-255
char是有长度的,你好好看看书,会有详细的解释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是存放的数据是25,但读出来的数据是255,而不是25。

我用proteus简单仿真了I2C器件(没接数码管),发现从I2C读出的数据为0xFF(即255)。
试了多次发现,在主函数里对I2C读写操作太快,以至于无法稳定的读出25(0x19)(具体原因不清楚)。

你可以在 AT24C02_Write(1,num); 和 display_num = AT24C02_Read(1); 这两句后面都加个延时 Delay(100);

这样就可以从I2C里面正确读出数据了。但我没接数码管,不知道数码管上能不能正常显示。
后面我贴两个图,你看看,希望能有帮助。

如果没看到图的话,就是审核没通过

网友B:
第一张是没加延时,读出来0xFF

第二张加了延时,读出和写入数据一致0x19(2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