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Proteus风速计模型仿真 bascom源程序

楼主(2020-06-15):
编译环境:bascom avr+Proteus8.9

rem Main.bas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
rem
rem Created:   周二 6月 2 2020                 TAOTIE
rem Processor: ATmega8
rem Compiler:  BASCOM-AVR

rem Write your code here

$regfile = "m8def.dat"
$crystal = 8000000
'$baud = 9600
$hwstack = 32
$swstack = 30
$framesize = 40
Config Scl = Portc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用I2C引脚Scl = Portc.5 ,Sda = Portc.4
Config Sda = Portc.4
Config Twi = 4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i2c 的速度

  Ddrc.3 =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配置端口方向输入(启动键)
Portc.3 =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上拉电阻有效

I2cinit
$lib "i2c_twi.lbx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不使用模拟I2c的软件,而是使用twi
$lib "glcdSSD1306-I2C.lib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用glcdSSD1306-I2C库替换默认库要添加在bascom avr库中

#if _build < 20784
Dim ___lcdrow As Byte , ___lcdcol As By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老版本变量格式进行编译
#endif

Config Graphlcd = Custom , Cols = 128 , Rows = 64 , Lcdname = "SSD1306"   '配置图形显示器

DIM  X   AS  b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时间闸门标志
dim jisu as wo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脉冲计数变量

'Config Timer1 = Counter , Edge = Ris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Timer1工作在计数方式上升沿有效
Config Timer1 = Counter , Edge = Fall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Timer1工作在计数方式下降沿有效
Config Timer0 = Timer , Prescale =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Timer0工作在计时方式预分频=8

On Ovf0 Tim0_is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计时器中断服务标号Tim0_isr
tcnt0=&h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从6开始计250次 中断1次      250us

Enable Time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启用计时器中断
Enable Interrupts

d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外循环

BITWAIT  pinc.3, RE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等待pinc.3置零启动运行
jisu=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脉冲计数变量初始化
x=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时间闸门标志初始化
stop  Timer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停止计数计时
stop  Timer0
  Tcnt1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 计时计数寄存器初始为零
Timer1 =0

start Timer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启动Timer1
start Time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启动Timer0

c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清屏

Do    '内循环
Setfont font12x16
Lcdat 2, 8 , "km/hr=" ;Tcnt1
   if x =1 then  exit d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如果时间闸门标志=1则跳出内循环

Loop
lo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循环返回到外循环开始处
end

Tim0_isr:
tcnt0=&h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进入中断先赋初值
incr jis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每次进入脉冲计数变量加1’
if jisu=9286 th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如果脉冲计数变量等于时间闸门需求时间闸门标志=1
x=1
end if
Return

$include  "../font12x16.font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