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忙解决数字电路电子钟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20-06-15):
电子钟有个要求是按下停止按钮时钟清零并熄灭,将置零端输入有效输入后,数码管不清零而是跳转到最大数(24进制显示24,60进制显示60)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使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同一个电路,Proteus里电路正常计时,而multisim仿真时低位不能像高位产生进位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看看 知道的请说下

网友A:
看卡 值得还请说下

楼主:
有大佬会的可以回一下,在线等

网友B:
不太好会,求路过的大佬指点

网友C:
用的型号后缀不同还是有区别的,再说仿真也只是仿完全无法代替实物试验

网友D:
按下去之后,你让它显示为0,就是与你显示0的时候一样。
这个问题解决后再解决第二个问题。
你想想,不按键的时候,你的0是如何显示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