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数字电子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0-06-15):
本文件是单片机技术时钟震荡的仿真图,是我设计所作的,需要的可以来自取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play P0 //数据输出口
sbit LSA=P1^0;
sbit LSB=P1^1;
sbit LSC=P1^2;
sbit led=P2^2; //闹钟检测
sbit k1=P2^7;//        功能切换
sbit k2=P2^6;//设置加
sbit k3=P2^5;//         设置减
sbit k4=P2^4; //设置位选
sbit beet=P1^5; //蜂鸣器输出口
uchar y;//按键松开
uchar kai;//闹钟开启标志
uchar she;// 位选标志  取值范围0 1 2 3
uchar t;//时间计数
uchar num;//功能切换  取值范围 0 1 2 。0时钟设置,1日期设置,2闹钟设置
uchar fen;
uchar shi;
uchar miao;
uchar yue;
uchar nian;
uchar ri;
uchar shijian[8];//用来临时存放数据的数组 ,存放的是要显示的内容
uchar  shi1; //闹铃时
uchar fen1;         //闹铃分
unsigned char code shuma[16]={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组0到9, - ,和学号
0x7f,0x6f,0x40,0x00,                  //8 9 10 11
0x40,0x40,0x40  };
uchar brunyue[12]={31,28,31,30,31,30,31,31,30,31,30,31};
uchar runyue[12]={31,29,31,30,31,30,31,31,30,31,30,31};
void zhongshe();
void qishe();
void naoshe();
void shezhi();
void delay10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30;a>0;a--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a)   //
{
    unsigned int b,c;
    for(c=a;c>0;c--)
        for(b=500;b>0;b--);

}
void naozhong()
{   uint a,m;
        if((shi1==shi)&&(fen1==fen)&&(kai%2))
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for(m=20;m>0;m--)
               for(a=10;a>0;a--)
                   if((k1==0)||(k2==0)||(k3==0)||(k4==0))//按任意键 停止闹铃
                  { kai=0;break;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beet=~beet;
           }
}
void play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显示数组中的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选中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选中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选中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选中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选中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选中第5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选中第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选中第7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lay=shuma[shijian[i]]; //显示数组中选中的元素代表的值
                 if(t>50)
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he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0)||(i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=0x0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3)||(i==4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=0x0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6)||(i==7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=0x0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j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        play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void nao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闹钟赋值给数组
{  shijian[7]=kai; //闹钟开启标志
   shijian[6]=11;
   shijian[5]=11;
   shijian[4]=fen1%10;
   shijian[3]=fen1/10;
   shijian[2]=10;
   shijian[1]=shi1%10;
   shijian[0]=shi1/10;

}
void rili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期赋值给数组
{  shijian[7]=ri%10;
   shijian[6]=ri/10;
   shijian[5]=10;
   shijian[4]=yue%10;
   shijian[3]=yue/10;
   shijian[2]=10;
   shijian[1]=nian%10;
   shijian[0]=nian/10;
}
void zhon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子钟赋值给数组
{ shijian[7]=miao%10;
          shijian[6]=miao/10;
          shijian[5]=10;
          shijian[4]=fen%10;
          shijian[3]=fen/10;
          shijian[2]=10;
          shijian[1]=shi%10;
          shijian[0]=shi/10;
}
void xuehao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学号赋值给数组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{     shijian[0]=10;
          shijian[1]=2;
          shijian[2]=3;
          shijian[3]=12;
          shijian[4]=13;
          shijian[5]=14;
          shijian[6]=2;
          shijian[7]=8;
}
void chushizhuangtai()//初始状态设置 上电复位后 依次显示学号 和制造日期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{
              uint csj;
              for(csj=500;csj>1;csj--)
                  { xuehao();
               plays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plays();//显示学号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for(csj=300;csj>1;csj--)
                  { rili();
               plays();
               delay(1);//显示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plays(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InitTimer0(void)//开定时器0中断 设定10ms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{
 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0D8;
    TL0 = 0x0F0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hezhi()//在有位选信号(也就是she不等于零)的条件下,判断k2,k3是否有键按下,并根据当前所处的模式切换到对应的处理函数
{  if((she!=0)&&((k2==0)||(k3==0))) //
   {  delay10ms();
   if((she!=0)&&((k2==0)||(k3==0))) //如果 有加减键按下 且标志位 she 在不在 0 状态
         {
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 {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ongshe(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she(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e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
    num=0;kai=1;she=0;
        fen1=1;shi1=12;
        miao=0;fen=0;        shi=12;
    ri=21;        yue=6;        nian=16;
        chushizhuangtai();
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{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um=(num+4)%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 ;}
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{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  she=(she+5)%4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 ;
           }
     shezhi();
         naozhong();
                 plays();

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//作用。 1,每秒加一计数。2,处理模式转换标志 实现模式切换
{
    TH0 = 0x0D8;
    TL0 = 0x0F0;     //初值 55536 一次中段时间 10ms
          t++;
          if(t==100)
                { t=0;
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>59)
                  {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%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if(ri>runyue[yue-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r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++;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e>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yu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++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if(ri>brunyue[yue-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e>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++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zhong();break; // 把时钟的值装入数组。
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rili();break;// 把日期的值装入数组。
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nao();break;        // 把闹钟的值装入数组。
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zhong();//
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zhongshe()//处于时钟状态下,当有加减信号时的处理
{
   switch(she)
     {
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miao=0;InitTimer0();break;
       case(2): // 位选信号为分
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(fen+61)%60;//如果加信号,则分加一。否则减一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fen=(fen+59)%60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(3):        //位选信号为时
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(shi+25)%24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(shi+23)%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}
  while((!k2)||(!k3)) ;        //松手检测
}
void naoshe() //同上
{
       switch(she)
 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if(ka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a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kai=1; break;//闹钟的开关
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1=(fen1+61)%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1=(fen1+59)%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1=(shi1+25)%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1=(shi1+23)%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while((!k2)||(!k3)) ;
}
void qishe()  //同上
{
     switch(she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%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(ri+runyue[yue-1]+2)%(runyue[yue-1]+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(ri+brunyue[yue-1]+2)%(brunyue[yue-1]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%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(ri+runyue[yue-1])%(runyue[yue-1]+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(ri+brunyue[yue-1])%(brunyue[yue-1]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(yue+14)%1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(yue+12)%1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--;
          }
      while((!k2)||(!k3)) 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