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中的原器件引脚位置与其封装的引脚位置要相对应吗?

楼主(2020-06-15):
原理图中的原器件引脚位置与其封装的引脚位置要相对应吗?就比如原理图中有个寄存器,为了方便原理图得连接,改变部分引脚的位置,左边10到14脚,右边1到9脚。那么这个寄存器的封装我是可以左右两边各7PIN吗?

网友A:
无所谓,关键是元件原理图的脚位号要意义对应,放在那个位置不重要,为了方便画图和好看图,原理图一般都按照好画或者好看来排列,封装库不能画错。

网友B:
不要,原理图自己看着方便就好,原理图到PCB会自动对于的

网友C:
无所谓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,原理图自己看着方便就好,原理图到PCB会自动对于的

但是感觉在PCB布线的时候,单面板的话,有些线都可能要布到bottom层去了,因为实在是绕不过去了。

网友D:
电路设计原理图是用来象征电路元件的,因此无论如何画它或将引脚放置在哪里都无所谓,但是相应的PCB封装必须准确地反映物理元件,这意味着该引脚必须位于其所在真正的组件中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路设计原理图是用来象征电路元件的,因此无论如何画它或将引脚放置在哪里都无所谓,但是相应的PCB封装必 ...

所以即便是单面板,在PCB布线时,某一线在TOP层布不了,那就直接在BOTTOM层布了?

网友E:
封装是必须与实物一致的,原理图就没必要了,怎么方便怎么来

网友F:
你认为对应起来有好处吗?有必要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