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调试功能有BUG?

楼主(2020-06-15):
例如执行i=0xA2FC%10;得到的是0x04。这个结果是正确的。(0xA2FC=41724)
但是语句remainder=quotient%10;(quotient变量当前的值为0xA2FC,为int型变量;remainder为unsigned char型变量)
执行后,在Watch窗口看到的remainder的值为0xFE? (这个问号是Watch窗口中remainder变量的值这一栏中就有的)
即便我进行强制类型转换remainder=(unsigned char)quotient%10;得到的结果为0x02,也和0x04的正确结果完全不符合。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remainder=(unsigned char)(quotient%1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mainder=(unsigned char)(quotient%10)

改成这样之后在Watch窗口看到的remainder的值还是0xFE'?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。。

网友B:
i是unsigned int =0xA2FC=41724    i%10的结果也是和i类型一样  所以是4
quotient是int =0xA2FC=-23812 所以%10后得到的是-2  FFFE(quotient%10的结果也是和quotient的类型一样是int型),然后赋值给unsigned char型的remainder,那remainder=0xFE
remainder=(unsigned char)quotient%10的话,quotient=0xA2FC;(unsigned char)quotient=0xFC;
0xFC%10=252%10=2.
所以正确做法应该这样:
remainder=(unsigned int)quotient%10;
先把quotient强制转换成unsigned int型,这时quotient%10的结果也是unsigned int型。得到0x0004,再赋值给remainder就是0x04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改成这样之后在Watch窗口看到的remainder的值还是0xFE'?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。。

单步执行看看吧,我这没问题

网友C:
INT 的最大值是多少?
有负的INT吗?

网友D:
remainder=(unsigned char)quotient%10
quotient=0xA2FC=41724
(unsigned char)quotient=0xFC,这没有什么问题吧
0xFC=252,这也没有问题吧
那么252对10取余等于2有什么问题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是unsigned int =0xA2FC=41724    i%10的结果也是和i类型一样  所以是4
quotient是int =0xA2FC=-23812 所 ...

你的回答是对的。感谢!还有一个问题是上面的截图里remainder=0XFE‘?这个'?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