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C15单片机的数控开关电源源程序原理图PCB文件

楼主(2020-06-15):
pads画的数控开关电源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电压调节是小数点后两位。

/分255级控制
//3个按键:1.加键 长按连加 2.减键 长按连减 3.读出预存键 长按保存当前电压

#include "stc15w204s.h"
#include "flash.h"
#define MAIN_Fosc                12000000        //定义主时钟

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;  //32位无符号整型数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//16位无符号整型数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  //8位无符号整型数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常量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       Pin0                0x01        //IO引脚 Px.0
#define        Pin1                0x02        //IO引脚 Px.1
#define        Pin2                0x04        //IO引脚 Px.2
#define        Pin3                0x08        //IO引脚 Px.3
#define        Pin4                0x10        //IO引脚 Px.4
#define        Pin5                0x20        //IO引脚 Px.5
#define        Pin6                0x40        //IO引脚 Px.6
#define        Pin7                0x80        //IO引脚 Px.7
#define        PinAll                0xFF        //IO所有引脚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变量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sbit        r7        = P3^0;
sbit        r6        = P3^1;
sbit        r5        = P3^2;
sbit        r4        = P3^3;
sbit        r3        = P3^6;
sbit        r2        = P3^7;
sbit        r1        = P1^0;
sbit        r0        = P1^1;

sbit        Kai        = P1^2;
sbit        K1        = P1^4;
sbit        K2        = P1^5;
sbit        K3        = P5^4;

u8 KeySta[2] =  {1, 1};     //矩阵按键的当前状态
u16 KeyDownTime[2]= {0, 0};        //矩阵按键按下时间
u8 Zi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函数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void ConfigTimer2(u8 ms);
void  KeyDriver();        //按键状态处理
void  KeyAction(u8 i);
void  ShuCh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值输出到管脚

void main(void)
{

//IO口初始化
         P1M1 |= (Pin0+Pin1);
        P1M0 |= (Pin0+Pin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1.0-P1.1脚定义为开漏模式
        P3M1 |= (Pin0+Pin1+Pin2+Pin3+Pin6+Pin7);
        P3M0 |= (Pin0+Pin1+Pin2+Pin3+Pin6+Pin7);   //P3.0-P3.7脚定义为开漏模式

        ConfigTimer2(5);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ms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全局中断

        Zi=eeprom_read(0) ;       // 读保存在Flash中的电压值
        ShuCh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值输出到管脚
        _nop_ ();
        _nop_ ();
        _nop_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3个指令周期
        Ka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LM2576控制端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Driver()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处理
        }
}

网友A:
感谢分享,学习了。能接显示屏的话感觉就完美了

网友B:
感谢分享,学习了,扩展思路

楼主:
大佬们,给我评一下分呗

网友C(2020-11-15):
不错,值得学习。51hei有你更精彩!!

网友D(2021-02-27):
不错,值得学习,谢谢奉献

网友E(2021-05-30):
我下载了你的压缩包,可以看一下你焊的后面吗

网友E:
可以提供一下元器件的参数吗

网友F:
这是阶段式电压选择? 用255个阶段细分FB的电压吗?没有下载楼主的附件,看状态是这样,这确实又是一个新颖的思路就是有点费IO,IO不够可以考虑用LS164做扩展,那设置的时候需要先屏蔽跳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