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矩阵键盘+篮球计分+AB队,1602显示程序与PCB仿真

楼主(2020-06-15):
文件里面有程序,仿真,原理图和PCB

具体模拟显示生活的篮球计分过程,按键具有加分,清除,换队的功能。
初始的界面是这里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PCB可以直接打板
显示的界面:

void main()
{
  uchar A_B=0;
  init_lcd();//显示屏初始化

        Display_String("20160192013      ",0x80);//第一页
  Display_String("55555555555      ",0xc0);//第二页

        delays(3);

        Display_String("                 ",0x80);//第一页
  Display_String("                 ",0xc0);//第二页
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if(P1!=0x0f)//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temp=Keys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按键值

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{
         case 0: A_scop=A_scop+1;break;  //A加1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A_scop=A_scop+2;break;  //A加2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A_scop=A_scop+3;break;  //A加3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A_B=0;break;  //A对左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A_B=1;break;  //B队右边
         case 5: B_scop=B_scop+1;break;  //B队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B_scop=B_scop+2;break;  //B队加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B_scop=B_scop+3;break;  //B队加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A_scop=0; break;  //A分数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B_scop=0; break;  //B分数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A_scop=0;B_scop=0;break; //AB分数清除
    }

    while(P1!=0xf0);//判断按键是否松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_B==0){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2]=Keypad_Chars[10][0];
          Input_Buffer[4]=Keypad_Chars[A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5]=Keypad_Chars[A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6]=Keypad_Chars[12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7]=Keypad_Chars[B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8]=Keypad_Chars[B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10]=Keypad_Chars[11][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tring(Input_Buffer,0x80 );
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2]=Keypad_Chars[11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4]=Keypad_Chars[B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5]=Keypad_Chars[B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6]=Keypad_Chars[12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7]=Keypad_Chars[A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8]=Keypad_Chars[A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10]=Keypad_Chars[10][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tring(Input_Buffer,0x80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}

矩阵键盘-计分-1602

网友A:
     if(A_B==0){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2]=Keypad_Chars[10][0];
          Input_Buffer[4]=Keypad_Chars[A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5]=Keypad_Chars[A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6]=Keypad_Chars[12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7]=Keypad_Chars[B_scop/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8]=Keypad_Chars[B_scop%10][0];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10]=Keypad_Chars[11][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tring(Input_Buffer,0x80 );
楼主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吗,我是新手,不太理解这个,谢谢

楼主(2020-10-11):
引用 网友A:
if(A_B==0){
                Input_Buffer[2]=Keypad_Chars[10][0];
     ...

存放在数组里面的分数,用于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