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多功能电子时钟程序 按键的嵌套问题

楼主:
不知道为什么按键S2在按键S1包含里面不起作用,本来是想用按键S2设定闹钟模式,按下S1,进入调时模式,再按下S2会小时加1,之后再按第二次S1,会回到显示时间模式。求大佬解答,主要是搞不懂按键的嵌套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      sbit s1=P0^0;
sbit s2=P0^1;
uchar code 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 xiao[8];
uchar  weima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int cnt=0,shi,fen,miao,knum;
unsigned  long sec=0;
void anjian();
void delayms(int x);
void displayo(uchar miao,uchar fen,uchar shi);
void display();

void anjian()
{
        static  uchar smiao,sfen,sshi,press;

                  if(!s2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if(!s2)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ao=miao,sfen=fen,sshi=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;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7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smiao,fen=sfen,shi=s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         displayo(miao,fen,shi);
display();
}

        void displayo(uchar miao,uchar fen,uchar shi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iao[0]=duanma[shi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1]=duanma[shi%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2]=0x40;
     xiao[3]=duanma[fen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4]=duanma[fen%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5]=0x40;
                 xiao[6]=duanma[miao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7]=duanma[miao%10];
        }

        void display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1=weima[i];
                   P2=xiao[i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delayms(uint x)
{
      uint i,  j;
      for(j=0;j<x;j++)
   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}
void main()
{

   EA=1;
   TMOD=0x01;
   TH0=15536/256;
   TL0=15536%256;
   ET0=1;
   TR0=1;
  while(1)
   {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anjian(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void 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TH0=15536/256;
           TL0=15536%256;
           cnt++;

           if(cnt==2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miao,fen,shi);
}

网友A(2020-06-16):
按键程序改这样试试
char shi,fen,miao,sshi,sfen;
void anjian()
{
        static  uchar press;
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2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>59)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>23)s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>59)s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3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<0)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<0)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<0)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0)s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<0)s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&&!s2&&!s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键程序改这样试试

大佬,请问你这个按键短按一下会跳数,不能设置成短按加1,长按跳数,在不加等待按键释放的情况下?因为数码管调时时会闪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参https://ask.csdn.net/questions/1078609

这个按键加了等待释放,调时时数码管会闪烁的,还有没有让它在不闪烁的情况下调整时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请问你这个按键短按一下会跳数,不能设置成短按加1,长按跳数,在不加等待按键释放的情况下?因为 ...

要想短按+/-1,长按连+/-并且不干扰数码管必须去掉delayms阻滞延时和while(xxx)松手等待,改为计数法消抖。
#define key_S 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15ms)
#define key_L key_S*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(约500ms)
#define key_I key_S*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连+/-间隔(约120ms)
char shi,fen,miao,sshi,sfen;
uchar press;
void anji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=0;
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>key_L)//长按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key_I;//连+/-间隔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key_S)//短按消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key_S||time==key_L)//短按消抖或长按连+/-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2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>59)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>23)s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>59)s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3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<0)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<0)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<0)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0)s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<0)s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time=0;
}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想短按+/-1,长按连+/-并且不干扰数码管必须去掉delayms阻滞延时和while(xxx)松手等待,改为计数法消抖 ...

(按S1  到数码管为4再按S4进入闹钟设置模式,)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按S4进入闹钟模式时,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,显示不出来。还有就是想问一下display(uchar miao,uchar fen, uchar shi)适用于display(smiao,sfen,sshi)吗?还是说我要写两个display(),?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      sbit s1=P0^0;
sbit s2=P0^1;
sbit s3=P0^2;
sbit s4=P0^3;
uchar code 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 xiao[8];
uchar  weima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int cnt=0,shi,fen,miao,knum,smiao,sshi,sfen;
uchar k;
unsigned  long sec=0;
void anjian();
void delayms(int x);
void displayo(uchar miao,uchar fen,uchar shi);
void display();

void anjian()
{

static  uchar press,press1;
          //tiao shizhong
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2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>59)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3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<0)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<0)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<0)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&&!s2&&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ao naozhong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4||!s2||!s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!s4||!s2||!s3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2 && press1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miao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3 && press1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=2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=5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1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miao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iao=5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smiao,sfen,s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&&!s2&&!s3);
                }

}

}

        void displayo(uchar miao,uchar fen,uchar shi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iao[0]=duanma[shi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1]=duanma[shi%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2]=0x40;
     xiao[3]=duanma[fen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4]=duanma[fen%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5]=0x40;
                 xiao[6]=duanma[miao/10];
                 xiao[7]=duanma[miao%10];
        }

        void display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P1=weima[i];
                   P2=xiao[i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duanma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delayms(uint x)
{
      uint i,  j;
      for(j=0;j<x;j++)
   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}
void main()
{

   EA=1;
   TMOD=0x01;
   TH0=15536/256;
   TL0=15536%256;
   ET0=1;
   TR0=1;
  while(1)
   {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anjian()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void 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TH0=15536/256;
           TL0=15536%256;
           cnt++;

           if(cnt==2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(miao,fen,shi);
}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(按S1  到数码管为4再按S4进入闹钟设置模式,)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按S4进入闹钟模式时,displayo(smiao,sf ...

给你写的示例,有详细注释,你看明白了就能解决你目前所有问题。 按键长短按时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你写的示例,有详细注释,你看明白了就能解决你目前所有问题。

进入闹钟模式,为什么秒位不显示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你写的示例,有详细注释,你看明白了就能解决你目前所有问题。
为什么改为锁存器就没有用了?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key_S 20
#define key_L key_S*35
#define key_I key_S*27

sbit s1=P3^0;
sbit s2=P3^1;
sbit s3=P3^2;
sbit LED=P3^3;
sbit buzzer=P3^4;

sbit scduan=P2^2;
sbit scwei=P2^3;
sbit xian=P1;
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//12ÑôêyÂë1ü¶ÎÂë"0~f-."
                0xc0,0xf9,0xa4,0xb0,
                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bf,0x7f};
unsigned char code welai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unsigned char buf[]={0,0,0xbf,0,0,0xbf,0,0};

char shi=0,fen=0,sec=0,sshi=0,sfen=0;
unsigned char press;
unsigned char num=0;
bit bell=0;
bit voice=0;
//Ñóê±oˉêy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k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k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//°′¼üé¨Ãè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=0;
        if(!s1||!s2||!s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>key_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key_I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key_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>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key_S||time==key_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2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>59)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>23)s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>59)s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ll=~be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3 && pres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<0)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<0)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<0)sec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shi<0)s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fen<0)s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ll=~be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time=0;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if(press<4)//ê±Öó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0]=table[shi/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1]=table[shi%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3]=table[fen/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4]=table[fen%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6]=table[sec/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7]=table[sec%10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//ÄÖÖó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0]=table[sshi/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1]=table[sshi%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3]=table[sfen/10];
                buf[4]=table[sfen%10];
                if(be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6]=0xa3;//'OK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7]=0x8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6]=0xab;//'NO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7]=0xa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xian=0x00;
        scduan=1;
        scduan=0;

        P1=welai[i];
        scwei=1;
        scwei=0;

        if(press==1&&i==1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2&&i==4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3&&i==7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4&&i==1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5&&i==4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6&&i==7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if(press==0&&i==7&&bell==1)
                P1=buf[i]&0x7f;
        else P1=buf[i];
scduan=1;
        scduan=0;
        i++,i%=8;

}

void InitTimer(void)
{
        TMOD = 0x21;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TL1 = 0x38;
        TH1 = 0x38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TR1 = 0;
}

void alarm()
{
        if((shi==sshi)&&(fen==sfen)&&(sec<30)&&(bell==1)&&(voice==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Timer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alarm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%5==0)
                voice=~voice;
        if(num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if(sec>5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1Interrup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buzzer=~buzzer;
}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给你写的示例,有详细注释,你看明白了就能解决你目前所有问题。

为什么我用锁存器就不能正常显示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