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学的好,兴趣在这上面,能搞出很多有趣的东西,越学越高兴

楼主(2020-06-15):
学的好,兴趣在这上面,能搞出很多有趣的东西,越学越高兴,就慢慢的了解单片机,越学越深。

网友A(2025-05-29):
引用 网友B:
60岁的我还没入门!

带你入门

歪理邪说话单片机入门(第一版).7z

网友C(2020-07-29):
其实兴趣的基础是有用的地方,有使用的方向。这样学以致用才会学的有趣,如果只是单纯搞理论还能学到有趣的程度,那只能说这个人太有趣了!

网友D(2021-03-28):
公司用ram做的很多东西都觉得大材小用了,单片机就能搞定

网友E(2024-02-29):
但是伤头脑

网友F(2024-05-13):
想起两个形容词叫做:罐头、积木。
单片机是器物,程式语言是指令,两码事,
如果程式语言能够「积木」化,不用我费心去编写,只管去玩单片机,那么我倒还可以有点兴趣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想起两个形容词叫做:罐头、积木。
单片机是器物,程式语言是指令,两码事,
如果程式语言能够「积木」 ...

学ARDUINO就如你说的这样

网友H(2024-07-10):
引用 网友G:
学ARDUINO就如你说的这样

ARDUINO是特别简单,不用写底层。不过头疼的也是这里不知道哪些库有冲突了。做模块多一点就出现奇怪的问题。后面觉得还是stm32最简单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公司用ram做的很多东西都觉得大材小用了,单片机就能搞定

ram处理速度快,可以集成操作系统了,相当于半个电脑了。
很多只需要几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解决。我们公司的老师傅就用STC单片机做了很多的东西,什么回流比控制器,梅特勒的电子秤RS232转RS485转换器,带12864显示的PT100温度计模块。颜色采集器(可以得到红绿蓝颜色的分量,用在公司液体分层中,这样颜色的变化就能更好的判断分层界面了,这个买的话要好几个W),模拟量输出(4-20ma)模块,模拟量输入(4-20ma)模块,称重传感器,色谱分离(模拟移动床)实验控制系统,实验室精馏塔控制系统,搅拌电机转速控制,实验室反应釜加热搅拌控制系统。

网友J:
自己研究和做产品是不同的!

网友K(2025-04-26):
引用 网友H:
ARDUINO是特别简单,不用写底层。不过头疼的也是这里不知道哪些库有冲突了。做模块多一点就出现奇怪的问 ...

同感,一直不敢用Arduino做商用项目,库不向下兼容,更新速度慢。个人玩玩倒是不错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同感,一直不敢用Arduino做商用项目,库不向下兼容,更新速度慢。个人玩玩倒是不错。

arduino的库,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坑,也不可能去一一检查,封装的程度过高,对于新手是友好了,对于项目反而不友好

网友B:
60岁的我还没入门!

网友M(2025-09-23):
引用 网友D:
公司用ram做的很多东西都觉得大材小用了,单片机就能搞定

应该是ARM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