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怎么实现用4*4键盘对4个数码管依次控制?求思路

楼主(2020-06-15):
就像密码锁一样,在4*4键盘输入 4个数字 依次在数码管上显示  。我用了锁存器 数码管还是一起变化。

网友A:
存在数组里面,然后输入再左移数组?

网友B:
这个不是仿真问题,是程序问题。你的程序你,对位选的处理应该不对。这样按数字依次显示四个,你应该定义一个数组或者四个变量对于不同的显示位,显示每一个位置时注意位选和延时,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B:
看错了,需要输入时,数字移位,应该是定义数组将键盘接收到的数赋值,并定义一个标志,记录输入的次数,对显示位移动。